[工仪] 请各位大虾推荐一个DIY的示波器

楼主(2020-02-16):
最近想入一个简单的示波器玩一下,DIY的那种,最好有套件,请大虾们推荐一个性价比高的,对了,我是一个业余玩家!

网友:
示波器就别DIY了,去淘个吧。20M的也才100元

网友:
二手的很多,很便宜,嫌不方便就100左右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业余绝对够了

网友:
矿坛吴老师那个不错,  成本150元, 4M带宽。

网友:
要真的用一用的话还是要买ARM+clpd架构的,单ARM自带的adc采样速度太慢了,只能当玩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21647

你的店铺里面没有示波器套件啊?倒是看上了一个电子负载的套件,不过我这里没有CPU散热器,你那里有没有,有的话顺带着卖我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店铺里面没有示波器套件啊?倒是看上了一个电子负载的套件,不过我这里没有CPU散热器,你那里有没有 ...

示波器卖完下架了。好的,给你翻2个拆机的,请某宝联系。

网友(2020-03-17):
当时图方便买了个便携式的,现在后悔死了,最好还是买台式的,实在不行用虚拟示波器也好,别买便携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