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超威集团元充电三轮充电器

楼主(2020-02-16):
闲来无事拆个自用的电三轮充电器,花了160元买的最贵的充电器,本以为比自带的那个用的长,结果一样的命运-------过了一年不超两月准完蛋 !!!!都是充不了电了。插电只亮蓝灯不变红灯充电,正常情况下,插上电先是蓝灯,然后啪啪响两声变成红灯开始充电。
用手机发的 ,勉强看看吧

网友A:
相对电动车充电器,这个真的是良心产品,虽说超威的电池烂的一B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对电动车充电器,这个真的是良心产品,虽说超威的电池烂的一B

超威确实不怎么行了,现在感觉很差!一年半就报废了。前几天以旧换新580换了组天能4823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超威确实不怎么行了,现在感觉很差!一年半就报废了。前几天以旧换新580换了组天能4823 ...

天能一样的烂,一年续航就只有一半了

网友:
之前开始充电咔咔,估计是继电器的声音,现在不充电 检查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能一样的烂,一年续航就只有一半了

我换的超威电瓶5块 58的,以旧换新花了1200元  用了两年多。充电器也是超威集团的。三轮原装的5块杂牌的,一年多一点就完了,我是每天都骑用来拉东西。充电器换了三个了,便宜的贵的都是一年多就完蛋!

网友(2020-03-25):
这个看着真不错哦,可能是刚开始打牌子阶段配套的良心产品,后续就不知道咋样了。
现在他家的电池真的不咋地,容量虚的严重,不久前刚买了他家一个标称12V7.5AH的铁锂电池盒,实际使用中很快就没电了,感觉不应该啊,于是充满电连上一个12V的台灯测试了一下,1A放电用了3个半小时左右就没电了,这样粗算起3.5AH,也就一半的实际容量,虚标真的太厉害了。

网友(2022-03-28):
大家推荐点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