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网上买的香蕉头转鳄鱼夹线,电阻很大巨大。

楼主(2020-02-16):
输出2A,3A的时候,竟然压降2V多。
一米长的,电阻有1欧。
里面的线是20根,0.1直径的,总截面积才0.12-0.15。
而且都是压接,电阻很大。
人家叫测试线,根本不能过电源上的。

网友:
我也有一根,还没用过,还真不知道这线电阻大。测测先

网友:
便宜没好货

网友:
自己购配件用0.75的硅胶线做就可以

网友:
铁夹+铁线+锌合金香蕉头,总线阻能不大吗。这种线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价格便宜就出不来好产品。

网友:
反而适合用恒压可调电源,测试XML2等导通曲线更陡的灯珠,有点限流电阻作用。

网友:
可以焊吗,焊一下电阻就小了

网友:
线要换,换好点的。

网友:
网上这种红黑线感觉不咋的,那种销量大八毛的铜电线可能反而不错。

网友:
评论看图
这种东西没必要买,买回都是浪费钱
拆开鳄鱼夹 以及香蕉头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垃圾了,看看线怎么连接上去的,香蕉头圆环那里间隙配合电阻能不大么

网友:
不过用起来没双并线方便,正规点的双并线又挺贵的,还不包邮,便宜质量又还行的就各种便宜电线了。

网友:
这线我前两天用在电源上给电池充电,电池充来充去掉电厉害,后来一测大约有1.8欧左右的电阻,后来全换上了1个的高温线

网友A:
正常,这种线没好的,里面能有多细就有多细
以前我买的这种测试线,也就1米长,电阻能有2Ω,赶上电炉丝了
做了一下测试,左边是买的线,右边是自己做的线,通1.5A电流

网友:
这种接头我也在用 不过我的线是报废的笔记本电源上的线 具体没试过大电流

网友:
悄悄给你说:线芯是铁的,磁铁会吸。

网友:
垃圾线,以前买零件顺带买了一把(10对)电阻太大,线芯太细了,直接扔了,还不如买鳄鱼夹纯铜线自己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这种线没好的,里面能有多细就有多细
以前我买的这种测试线,也就1米长,电阻能有2Ω,赶上电炉丝了
...

热成像,高端

网友:
鳄鱼夹子可以买纯铜的。

楼主:
一米长的,电阻有1欧。
里面的线是20根,0.1直径的,总截面积才0.12-0.15平方mm。
而且都是压接,电阻很大。

网友:
这种线还是自己做的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