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IBM x3200服务器 想改成台式机箱

楼主(2020-02-16):
想改成台式机箱,先拆下来,再想办法,又大又沉,钢板估计有一毫米了!有

楼主:
18kg,好沉好沉

网友A:
这是联想的手笔还是真正的ibm,我看多半是联想

网友B:
如果有标准ATX安装孔位,那是值得改造收藏的, 十几年前 曾经改造过 几个康柏服务器机箱,挨在底板量好 ,敲掉原先不合规的钢柱,钻孔》 开螺纹牙  》 上铜柱, 难搞啊!  真正镀锌钢板 比现在 铁皮机箱 好N倍, 我家里收藏一个大型的,不带原装电源 ,机壳净重42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联想的手笔还是真正的ibm,我看多半是联想

那时 也曾经出售过外省网友  一个 淘汰下来的真正 IBM  9000 系列 服务器, 接近一立方体积,  带两个热拔插模块电源,下面带滚轮的。

网友C:
看芯片组的封装,DDR2的内存槽,这个最多775双核的机器。没多大必要吧,顶天5元钱的CPU!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芯片组的封装,DDR2的内存槽,这个最多775双核的机器。没多大必要吧,顶天5元钱的CPU! ...

还真不是775,是771平台的志强,这个U倒是可以硬改,上775平台的G31,G41,P41,,,等系列的主板。

网友E:
我这边还有一台X3100M3机箱在睡大觉,前一段时间主板电源摆网上卖了

网友:
朋友你的这个服务器的PCI-E接口,开一个槽,可以放下显卡

网友:
功耗忒高,不过做工用料没的说。

网友:
耗电、风扇过响、显卡只有8M,启动自检过慢
也不能玩什么游戏
不在乎以上几点,可以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还有一台X3100M3机箱在睡大觉,前一段时间主板电源摆网上卖了

这个电源也想卖了,整机搞下来300,还有一个显示器1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标准ATX安装孔位,那是值得改造收藏的, 十几年前 曾经改造过 几个康柏服务器机箱,挨在底板量好 , ...

刚好现在不用上班,找点事情做做呀,买了钻头和切割小砂轮,卖家没发货呀,给我急的呀,只好想着搞别的了。另外挡板比普通的主板要窄那1.5CM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芯片组的封装,DDR2的内存槽,这个最多775双核的机器。没多大必要吧,顶天5元钱的CPU! ...

好像是775的,原机带的是奔腾915,但不支持Q系的,要是支持的话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联想的手笔还是真正的ibm,我看多半是联想

不知道联想是那一年收的IBM,型号是IBM X3200,就算联想的也不会太差。

楼主:
几年前就发过贴了,怎么还成了新人了。有坛友搞过机箱的提供一下指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不是775,是771平台的志强,这个U倒是可以硬改,上775平台的G31,G41,P41,,,等系列的主板。 ...

不是所有的老服务器都用771处理器的,LGA775就有E3xxx的服务器CPU,比如3070、E3110,甚至老的775奔腾都可以作为服务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不是775,是771平台的志强,这个U倒是可以硬改,上775平台的G31,G41,P41,,,等系列的主板。 ...

网友(2020-07-10):
服务器不适合家用的,还是老老实实买家用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