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理发器的电池

楼主(2020-02-16):
头发长了,没地方剪,理发店还关着门。
想起老丈人家有理发工具,借过来一看,充不进电,把电池单元拔下来一看,接触部分已经被腐蚀了。
打开看看吧,两节五号镍氢电池串联,一个二极管一个3.3欧电阻串联组成充电电路。
奇怪的是当中的极片是干吗用的?和两节电池的中点也不连接。
看理发器里面的确也有三个触点。
想拆开看个究竟,不料还不太好拆,一个螺丝没有,别人的东西,算了。

网友:
我的也烂了,没想搞,到时候需要再说吧

网友:
当年,特意买个用18650的

网友A:
我直接改的18650锂电池供电,没找到14500的锂电池,18650个头有点大,塞得有挤。

网友:
猜测,中下是充电,上下是放电,

网友B:
101A字样的所谓中间极没什么作用,只是充电的正极,充电器估计是一个简单的电源而已。

网友:
等下我也得把我的给弄出来…头发长了得剪一下…

网友:
头一次见到类似手机电池结构,我父亲两部充电理发器,一部是不可更换电池充电式,另一部是可更换18650手电筒锂电池。

网友C:
买过2个这种,不错,刀头很耐用

网友:
中间那个就是亮灯的。一般左右极片坏了把中间拆到两边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改的18650锂电池供电,没找到14500的锂电池,18650个头有点大,塞得有挤。 ...

还得降压,2.7V的直接上锂电池,电机电刷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1A字样的所谓中间极没什么作用,只是充电的正极,充电器估计是一个简单的电源而已。 ...

一般使用没用,就是推子使用亮灯的,没有指示灯不亮罢了。

电池有时候卡坏里面接触片,我就把中间那个挪到边上用。

充电时候从插口供电亮灯,使用时候送插片那里反送亮灯,推子里面就是一个短接开关,走一个门字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过2个这种,不错,刀头很耐用

这种灰壳的板子印101A    1200毫安时镍氢   应该是日威901 B款电池的配置

902是黑色尖底壳板子一样。      A款电池容量比这个小还有可能是镍镉的。

网友:
电动推子?哈哈哈。

网友D:
第一次见这种设计,上下两极是正负极,中间一极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见这种设计,上下两极是正负极,中间一极好像没什么用

老镍系电池的好多厂家都怎么设计的。

日威、科德士等等。       作用就是判断电机是否坏了,把通电指示弄出来罢了。

网友:
老丈人家的还不是随便弄,怎么还别人的东西。

网友:
今天刚刚把我跟孩子的头发也打理了一下…电池拆不开那三个脚很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