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视开一段时间以后就进入待机状态,断电后又能看一会

楼主(2020-02-16):
tcl的液晶电视。42寸,7年左右,开一段时间以后就黑屏进入待机状态,有空打不开,需断电后又能开机,但不一定啥时候又断电了,
自己有一定动手能力,有一台屏幕破裂的创维47寸液晶电视,有电洛铁,在这疫情下,有自己修的可能吗?
求高人指点,谢谢!

补充内容 (2020-2-21 00:23):
拆开清理了一下灰尘,补焊了一下电容,没发现明显虚汗,还是反面焊接的,哈哈反正正常了

网友A:
tcl开一段时间就黑屏待机,应该是电容的问题。你拆开看看。

网友:
我家的海信电视机也一样,有时候看着看着,重新启动了……

网友B:
至少还得有个万用表,要不你怎么能入坑?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板故障,我以前也遇到过,把另外一台的电源板换过来试试,电源板应该都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处理的,接口的接插件可能不兼容,直接剪掉焊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l开一段时间就黑屏待机,应该是电容的问题。你拆开看看。

拆开看了一下,电容也没得换,太大了,就直接补焊了一下,刷刷灰尘,就装起来了,看看效果,暂时没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还得有个万用表,要不你怎么能入坑?

已经在坑里面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源板故障,我以前也遇到过,把另外一台的电源板换过来试试,电源板应该都差不多,我就是这样处理的 ...

拆开看了,太老的机器,高压板都在一起,换的概率不大了,哈哈

网友:
拆开看一下有没有发热虚焊的地方

网友:
电源的问题,电容电压低于300V就会自动关机,我的海信电视前一段时间出过此类故障,用了这么些年电容应该鼓了吧。

网友:
也可能是主芯片发烧。我家55寸康佳就是这样子,开机半分钟,主芯片的散热片就放不上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已经在坑里面了,哈哈

买个尤利德半自动的,别买手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尤利德半自动的,别买手动的。

胜利在手好多年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