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插电的遥控台灯~~

楼主(2020-02-16):
闲来无事,突然想这个已经用了一年多的遥控台灯——某宝上买的一款插在插座上的遥控台灯。。。
拆开发现结构有够简单!但是凭借我很有限的经验来看,板子做的还算可以了。。
但是对板子上的芯片不甚了解,希望看到的sao友简单介绍一点,谢谢啦!
直接上图

整体

板子正面

拆掉灯罩后的整体

板子及插头

板子背面

左-右+有MB6S字样

板子上没有字样

简单的遥控器

感谢浏览!

网友:
没啥肉  就以简单的阻容降价 外加一单片机控制  单片机还是最简单的 丝印都被打磨了

网友:
集成度确实很高,阻容降压和单片机灯板共用一个电路板,可惜的是单片机没型号,有不少手电驱动板和充电宝上也是,甚至像小米把holtek改成ZMI紫米等。

楼主:
请问一下,单看这个电路,能不能将容阻降压的模块分离开,只要后边的控制和照明部分?
然后直接用5V(USB)供电,然后做个可接充电宝的台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单看这个电路,能不能将容阻降压的模块分离开,只要后边的控制和照明部分?
然后直接用5V(USB) ...

可以测一下阻容降压后的电压 稳压管后的电压(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  感觉阻容后电压可能不止5V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单看这个电路,能不能将容阻降压的模块分离开,只要后边的控制和照明部分?
然后直接用5V(USB) ...

图片不是很清楚,容阻降压电路除了给单片机供电,还给LED供电。LED是4串,需要12V,估计是Z1稳压的,单片机估计需要5V(也有可能是3V)供电,是Z2稳压的。
愿意改的话,可以尝试将LED改成4并,或去掉原来的4串灯珠,单独外接全并联的LED,可使用锂电池4.2V或5V电源供电。去掉原来的阻容电路,在电解电容的正负脚接入4.2V或5V供电。具体改动看实际电路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不是很清楚,容阻降压电路除了给单片机供电,还给LED供电。LED是4串,需要12V,估计是Z1稳压的,单片 ...

谢谢你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