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常闭温控开关KSD302

楼主(2020-02-16):
拆一个KSD302温控开关温度控制器 常闭45度250V/16A

打开铝外壳

一个定位片是陶瓷的

有一个双金属片,顶杆

常闭触点是铜的,质量不错

压一下,有弹性

定位片,顶杆

双金属片,低温凸起向上顶杆接触不到触点弹片,
受热变形凸起反转顶杆顶开弹片,触点断开。

谢谢大师们参观!

网友:
谢谢分享。。。。。这就是一双金属片的热敏开关。。。。

网友A:
拆开了就废了吗?能不能再封起来接着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了就废了吗?能不能再封起来接着用呢?

可以,而且还能改成常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