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两个绿联USB3.0分线器和SD读卡器看看接线图

楼主(2020-02-16):
拆两个USB3.0的分线器和SD读卡器看看接线方法。
第一个读卡器

拆是两个SD卡的读卡器

下边是分线器

另外一个分线器

网友:
做工真是糙啊,最后一个稍微好点

网友A:
没有9根线的不是3.0

网友:
做工很一般的样子,板子上没洗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9根线的不是3.0

没看到正反两面都有线吗?绿联应该不会这样造假吧。

网友(2023-03-12):
我以前买过两个读卡器还好吧,坏了一个更换晶振的拆解图:

网友:
这焊点是人工焊的吗?绿联也算是个大牌子了,这做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