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斐讯AI音箱怎么玩?

楼主(2020-02-16):
有二个斐讯AI音箱,好的,因为要连接什么网络,还要账号,这怎么玩?想把它改成蓝牙音箱,音质应该确实不错的,哪位坛友有成功改进的经验分享一下,大家一起讨论吧,

网友A:
开蓝牙很简单啊,直接对他说“打开蓝牙”或者按三下(好像是)顶上的按钮就行了。
我是装了个DLNA的软件连WiFi推送歌曲过去放。这些百度都有很多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蓝牙很简单啊,直接对他说“打开蓝牙”或者按三下(好像是)顶上的按钮就行了。
我是装了个DLNA的软件连W ...

很好,试了下,上面按钮按三下,可以连接蓝牙来,不错,符合我想要的要求了,不用拆了改瞎折腾了。不过对它说话不认我啊。可能先要语音匹配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好,试了下,上面按钮按三下,可以连接蓝牙来,不错,符合我想要的要求了,不用拆了改瞎折腾了。不过对 ...

有一部分本地操作的语言指令也要WiFi之后才能用,不管它服务器开不开都是,记不太清了

网友:
这不是“贵”族音箱么

网友:
据说这玩意音质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音箱上面是:燕飞利仕标志,下面是斐讯标志,是表示这个斐讯音箱里面用的燕飞利仕喇叭吗?如果是估计音质还不错吧。

网友C:
这货的音质不行,有种闷罐子的声音,还不如索尼小个子的SRS-XB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的音质不行,有种闷罐子的声音,还不如索尼小个子的SRS-XB10。

你们要求都太高 100块钱的东西  够好了

网友:
服务器还工作么?斐讯倒台很久了

网友:
打开蓝牙  用网易云音乐的dlan就可以了

网友:
恩山上有人root后安装了小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音箱上面是:燕飞利仕标志,下面是斐讯标志,是表示这个斐讯音箱里面用的燕飞利仕喇叭吗?如果是估计音质还 ...

燕飞利仕是infinity标志,它也是美国音响品牌和JBL一样,打这个标怎么又用的JBL喇叭了?有点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货的音质不行,有种闷罐子的声音,还不如索尼小个子的SRS-XB10。

升级下固件就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