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技嘉主板卡LOGO进不去系统求助

楼主(2020-02-16):
   电脑主板卡ogo界面了 因为卡在logo界面bios 自检过程都看不到,键盘DEL ESC F9 F10都无响应,拔了所有外设鼠标键盘拔了重新开机依然卡logo。
打开机箱重新插拔内存橡皮擦擦过后依然logo,硬盘sata线拔出开机依然卡logo。
BIOS 电池放电重新开机依然卡在logo界面 。什么原因有知道的吗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A:
摸下主板上散热片有温度吗。

网友B:
拆开机箱,把电子拔下来,还原bios设置,再试试能不能进去,技嘉主板的发神经bios抽筋,我以前也有,不过我进去系统后刷了一次bios,就没有再出现过,可以试试

网友C:
技嘉主板双bios,从备份处恢复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摸下主板上散热片有温度吗。

到处都是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机箱,把电子拔下来,还原bios设置,再试试能不能进去,技嘉主板的发神经bios抽筋,我以前也有,不过我 ...

想到的办法都试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嘉主板双bios,从备份处恢复过来试试

怎么操作呢。

网友:
所有的东西全拔了。。CPU 内存都拔了。。再上电。有时候内存不过也会卡bios

网友:
先看看你的电容怀孕吗?

网友(2023-05-08):
刷bios试试?

网友:
最小化系统,弄个靠谱的内存试试,不行就刷刷BIOS

网友:
还有Tab键没有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