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慈慈插排改两插顺路爆力拆解插头。

楼主(2020-02-16):
插座面板三孔不足,更换不便,又只需要两孔,所以只能把慈慈插排强改两插头。

这位置坑吗,三孔完全用不了

作案工作及成果。

两短是零火线,长的是地线。

网友:
没有看明白

楼主:
一图那位置的几乎所有三插都插不了。
白瞎一个三孔。

网友A:
我的理解力不足

网友B:
我都是把插座倒过来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把插座倒过来解决的

要命的是,拆不下来,卡口在下面挡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力不足

已补图现在明白了吧。

网友C:
墙插倒装就可以了呢,这么简单的事,还要改插头。

网友D:
插座贴在地板上,这个谁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插座贴在地板上,这个谁设计的。

坑货包工头,最后插座也是他装的。
反着装也没事,现在麻烦了。是贴着桌面不是地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图那位置的几乎所有三插都插不了。
白瞎一个三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把插座倒过来解决的

灵机一动得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补图现在明白了吧。

把面板上下调个头不就好了,应该可以撬下来

或者换成这种插头,少了地线不安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面板上下调个头不就好了,应该可以撬下来

或者换成这种插头,少了地线不安全啊

看图三吧,有撬过的痕迹,确实无从下手。
操作不当又怕毁了墙面,又要补灰。
就三样路由,猫,台灯,全两插的。

楼主:
这种三插头难找,电脑电源线才这样。

网友E:
傻了吧,将墙上的插座倒过来装就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墙插倒装就可以了呢,这么简单的事,还要改插头。

你以为我没试过吗,再搞下去工程量更大。
补灰油漆更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傻了吧,将墙上的插座倒过来装就好啦

网友C:
先把外面一个撬了,再撬里面的那个,从下面撬,应该没那么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把外面一个撬了,再撬里面的那个,从下面撬,应该没那么难的

墙上大圈的地方已经裂了,再动就整块掉下来了。
问题是缺口在下面,桌面挡着,只有对着缺口撬才有用。
给你看看这个面板的结构真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