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维修1981年香港产SANSEL单卡收录机

楼主(2020-02-16):
这台机器入手有几年了,刚入手时维修打理过,左侧喇叭不响,拆解发现是 功放块炸了,只修复了右侧喇叭,可以正常唱响,收听调频,音质还行。
在阳台上放着也不常用,去年就不响了。现在天天宅在家里没事,想打开看看,问题没找到,拆解的时候没拍照,现在调谐拉线还弄掉了不知道如何复原。
请教各位坛友,
1. 可能的故障点在哪里?右喇叭有6V电压。我怀疑是音量电位器有问题,想参考大家的意见。
2. 配图是有刻度盘固定用的塑胶件上有6个拉线滚轮,不知道怎么穿,还望大家赐教。

网友:
这是一种情怀.

网友A:
带仓盖不见了还能放录音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仓盖不见了还能放录音带吗?

放磁带这部分已经不行了,原来的仓盖是塑胶的,齿轮齿条咬合的,断裂过后无法修复,再后来仓盖也遗失了。

网友:
有6v直流,久而久之会损坏扬声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