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双十一买的高级厨房计时器换电池顺便加个背光

楼主(2020-02-16):
万能的淘宝阻碍了我进步(其实是因为懒惰,不然早就用单片机自己搭一个计时器了)

双十一的时候买了个厨房定时器,带温度和湿度的,
结果老不发货,着急用,就有下单了一个便宜的对付着使。
后来到货之后发现便宜真心没法用,声音小,电池还是小号纽扣电池,一个月多就没电了。
这个贵的定时器用的是两节7号电池,理所应当续航久一些,结果这两天突然不显示了,一百天都不到,就耗尽了。

包装盒还留着,说明书在里面,现在已经没电了,无视右上角一堆零件杂物

抠出来没电的电池,重新装上,屏幕很暗

很快就缺码了,然后自动关机

不要想多了,卖家没用送电池,用的自己格力空调遥控器的电池,100天耗尽

带载电压只有2.4V左右,此时已经不开机了

换两节四块钱触摸小夜灯赠送的3粒电池,本以为没事了,结果两个小时也耗尽了,难道说是主板漏电么?

小夜灯的垃圾电池带载也下降厉害,内阻很大

换上正常的格力电池,机器自己启动,这个大概是28uA,貌似也不漏电啊

电流是波动的,上升到1mA左右,等自检完事蜂鸣器响的时候有4mA,也算正常电流

话不多说,拆开吧,6颗小螺丝,论坛神器拆开,单面树脂版,廉价货,
一个温度NTC和一个湿度传感器,陶瓷片的,晶振歪歪扭扭

给核心元件来个特写,不好,主板固定螺丝生锈了

强迫症真不能忍,电池正负极用两根黑线,蜂鸣器用两根红线,醉了,
何况固定蜂鸣器还是用烙铁头热压的

拆除主板固定螺丝,看到七个导电橡胶碗按钮,也算是低端了,屏幕倒是用导电胶的,好评。
键盘有个0Ω电阻当跳线,不然单面布线通不过

抠掉屏幕,露出牛屎主控,真心不圆,不能忍,焊线也是歪歪扭扭,引脚也没剪。
咦,看到有空焊盘,研究一下

特写,丝印L+和—不就是照明的意思吗,看走线果然是主控IO过驱动电阻到开关管的G或者基极,
电池+通过限流电阻到C极,E接到地,

这就好办了,早就想加背光了,有现成的焊盘,不用自己折腾了,补上1K驱动电阻和33欧姆限流电阻,
补上一颗NPN小管子,丝印也看不清了,拆机的

翻出来手机背光LED灯条,裁下来一颗,引脚宽度正好,测了一下点亮电压2.56V白光,可以用

完美焊上,准备试机

用可调电源3V接上,

按下任意按钮,灯亮,靠谱

接下来就是把剩下的灯珠也裁下来,并联,固定到屏幕四周,然后飞线到L+和—,过程不表。
总的来说这个机器声音还行,屏幕也大,温度湿度也有,日期日历星期也全。
可能是二手格力电池的原因导致续航不够,等下次再没电了换GP的新电池试试看吧。

网友:
厉害了word哥,竟然阉割了背光,这个倒计时看起来很费电~

网友A:
费电到底是啥原因呢?
我有个类似的,孩子好像用了一两年了,也没见换过电池啊。

网友:
再把晶振换成rx8025就更好了!

网友B:
我也刚买了这个,本来是想把手头的一个密码器改成定时器的,驱动屏看来还要点时间,有优惠卷就先买了

网友C:
这计时器直接锂电驱动可能问题也不大

网友D:
我打算把我的定时器加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费电到底是啥原因呢?
我有个类似的,孩子好像用了一两年了,也没见换过电池啊。 ...

后来测试发现其实也不费电,主要是启动过程电流大,正常待机之后就好了,格力的电池是2016年遥控器带的,可能本身电就不多了,唉,失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瞬间升值

谢谢捧场,哈哈,这已经是店里最贵的一款了,天花板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买了这个,本来是想把手头的一个密码器改成定时器的,驱动屏看来还要点时间,有优惠卷就先买了 ...

是的,自己DIY能享受乐趣但是很费事,外壳还不能搞得很漂亮,太懒了哈哈。我也是有大额优惠券快过期了,实付4.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打算把我的定时器加背光

加吧,晚上看时间温度很方便,比手机好,省得夜里玩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计时器直接锂电驱动可能问题也不大

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就是里面空间有点小,合适尺寸的电池不好找啊,可以试试锯掉电池仓

网友F:
复原挺不错,四周加LED的效果如何,方便拍个照看看。

网友:
可以改成行车记录仪的小号锂电池,可以充电的,报废的ETC里的电池和充电模块可以用,还可以考虑在顶部装上ETC里的太阳能板。

网友G:
还算省电,就不用改锂电了

网友H:
背光估计不太均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背光估计不太均匀哈

没办法了,匀光板没存货了,而且还要撕掉背膜,好麻烦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算省电,就不用改锂电了

不改锂电了,弄了一盒超霸电池,省事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复原挺不错,四周加LED的效果如何,方便拍个照看看。

不是很均匀,四个光斑,只能说晚上能看清字,要想均匀就得撕掉背膜加匀光板了,有空再聊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