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5伏彩屏电源维修的问题

楼主(2020-02-16):
电源损坏原因是负载短路

更换了两个开关管和基极的电阻,以后有输出了但是根本没办法带负载,(1安负载电压拉低到3伏v)并且拔电后,有明显啸叫。

这个是大概画的电路图

这个是空载时494的各个引脚电压。

这个是负载时电压接1.6欧电阻,电压被拉低到了1.6伏494供电有所上升。8脚11脚电压下降,16脚依然0伏
哪两个激励三级管c232和那个并联的稳压管都拆下来用晶体管测试仪测过没问题。

把电源启动电阻拆下来,外接辅助电源,这次电源空载电压也不正常了,只有1.8伏,貌似494也工作了

逐步提升12脚电压电源输出也逐渐提升。
晕了,
把494换了还是没效果,现在把电阻电容几乎都拆下来测了一遍没发现问题,就差主变压和激励变压器没测量了。
很好器这个电源的故障在哪儿

网友:
反激的那个电容测了吗??、有可能是那个电容失效了导致波纹太大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A:
检查激励变压器吧,有断线的话估计只有一边的管子在工作,也会引起带不了载的

网友B:
查过那两个三极管吗?
字母图上看不清Q3还是什么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激励变压器吧,有断线的话估计只有一边的管子在工作,也会引起带不了载的 ...

激励变压没有断线,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过那两个三极管吗?
字母图上看不清Q3还是什么的那个

三级管用晶体管测试仪测量看不出什么问题

网友:
494供电的电容换了,应该是50v,47uf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励变压没有断线,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就不知道了

应该是有问题的,烧一下,用40mA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没有反馈信号导致的??????工作的时候,光耦没有信号回传导致的

网友:
输出只有一个大电容。换个,加个,试试

网友:
测量两个大电容电压是否均衡,测量红色cbb和它旁边的蓝色高压电容,测量驱动管加速电容,如果有条件最好更换驱动三极管,可以临时用c1815代替一下测试,以前遇到过用万用表测量三极管正常,但是无法正常使用的情况,可能局部有短路,以前吃过这个亏。还有如果外加辅助电源要断开保护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