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欠压控制器XL7015芯片替代?

楼主(2020-02-16):
太阳能系统电池负载端欠压控制器!今天挂了拆下来查出来是XL7015芯片坏了!尼玛现在什么配件也买不到!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替?60降12

网友A:
这货应该是个供电,要知道后面是需要多少v电压就简单了呀

网友B:
60V以下的话2596hv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应该是个供电,要知道后面是需要多少v电压就简单了呀

后面控制继电器需要12VV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V以下的话2596hv就可以

后面控制继电器需要12V

网友C:
上个DC-DC模块先顶着,混数码家谁手上没有几个这玩意。

网友:
垃圾卖家,就这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个DC-DC模块先顶着,混数码家谁手上没有几个这玩意。

手里还真没有啊啊啊啊

网友:
手机充电器试试,也许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