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插USB3.0不识别问题

楼主(2020-02-16):
双贴TSOP 插USB2.0正常识别,为啥插3.0就没反应呢,灯是闪的,原来R44跳线我也移到R43了 还是同样结果,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放几张U盘图片看看,只有检测图看不出什么的。记住,发帖子,多发几张图片,U盘图片,开卡配置图片,出错的图片等等,当然越清晰越好,这样大家才能看出问题来。

网友:
可能是USB插孔问题,可以插其他USB3插孔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2.0正常使用,3.0没有isp,换电脑测也一样,把颗粒换到其他板子上也一样,最后把颗粒贴2.0主控了

网友:
可以顺着3.0进来的U头引线处检查,有两个电容的,3.0进来到主控那边的电容如果有损坏就会出现3.0识别不出的情况

网友:
害,我也遇到过很多次

网友:
我也有无法识别3.0的 是板子质量问题 跟接口无关

网友:
这个不太像是跳线问题

网友:
坛友可有 SM3267AE  周围元件规格 或者 常用电路图纸啊,
我也有个不认3.0.                 C6这个电容是多大容量的

网友:
是不是单贴可以3.0?我记得之前做过一个,最后还是叠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