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一件不可描述的事情,树莓派,文件系统空间不见了

楼主(2020-02-16):
发生一件不可描述的事情,树莓派,文件系统空间不见了

今天偶然发现pi根目录空间几乎用尽了,29G的空间,已经用了28G,可用空间只剩下54M

但是用du 命令查看根目录,又看不出来什么目录占用了这么大空间

$ df -h
Filesystem      Size  Used Avail Use% Mounted on
/dev/root        29G   28G   54M 100% /
devtmpfs        459M     0  459M   0% /dev
tmpfs           464M   12K  464M   1% /dev/shm
tmpfs           464M  7.3M  456M   2% /run
tmpfs           5.0M  4.0K  5.0M   1% /run/lock
tmpfs           464M     0  464M   0% /sys/fs/cgroup
/dev/mmcblk0p1  253M   52M  201M  21% /boot
/dev/sdb1       3.7T  2.0T  1.7T  55% /media/WDR4Terr
/dev/sda1       1.4T  1.4T  4.5G 100% /media/WDG1.5T-579
tmpfs            93M     0   93M   0% /run/user/1000

pi@raspberrypi:~ $ cd /
pi@raspberrypi:/ $ sudo du -h -d 1
12K     ./dev
8.6M    ./bin
16K     ./lost+found
3.4T    ./media
41M     ./opt
343M    ./lib
3.8M    ./etc
4.0K    ./mnt
707M    ./usr
44K     ./home
4.0K    ./srv
7.3M    ./run
52M     ./boot
32K     ./tmp
12K     ./root
406M    ./var
8.9M    ./sbin
du: cannot access './proc/730/task/730/fd/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u: cannot access './proc/730/task/730/fdinfo/3':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u: cannot access './proc/730/fd/4':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du: cannot access './proc/730/fdinfo/4':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0       ./proc
0       ./sys
3.4T    .

还有什么办法找出来,什么文件占用大量空间么?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原来 /media/WDR4Terr目录下面隐藏了一个27G的文件夹

mount外置硬盘以后,这个文件夹就看不见了

在umount所有外置硬盘以后,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挂了两块硬盘?电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找到了,

原来 /media/WDR4Terr目录下面隐藏了一个27G的文件夹

检查文件系统占用的时候,
还是 umount 掉所有外置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了两块硬盘?电影?

树莓派3B,用作了下载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