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山上的香水移动电源

楼主(2020-02-16):
拆个山上的香水移动电源

电池三无

完多谢支持!

网友A:
这种也就充个mp3~

网友B:
好东西,可以改电阻改升压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也就充个mp3~

功能机时期还是不错的现在这玩意啥用都没有

网友C:
谢谢分享。。。。。虽然是山上的,但这山不高。只是这种移动电源只能应急将就下,容量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可以改电阻改升压大小

暂时没这需求等有需要的时候在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虽然是山上的,但这山不高。只是这种移动电源只能应急将就下,容量太低了。。。。。。。 ...

这就是个鸡肋产品

网友D:
充电部分看着弱了些

网友E:
这个算比较良心的。

网友F:
改成18650充电器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部分看着弱了些

这玩意只能说是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算比较良心的。

哈哈山寨里的良心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成18650充电器挺好的

是可以不过手上有不少4056

网友G:
这香水过期了有毒,赶紧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香水过期了有毒,赶紧丢了吧

吓得我赶紧戴口罩扔外面垃圾桶去了

网友H(2020-05-08):
这种做工,估计输出电流达不到1安,最多能给小音箱(USB供电的)用。

很抱歉,“系统WiFi服务”已停止运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种做工,估计输出电流达不到1安,最多能给小音箱(USB供电的)用。

很抱歉,“系统WiFi服务”已停止运行 ...

达不到,我有一个两节电池的,也是用这块板,电池坏了,拆掉,用可调电源4.2V代替电池,接上电子负载,调到800mA,电压就急剧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达不到,我有一个两节电池的,也是用这块板,电池坏了,拆掉,用可调电源4.2V代替电池,接上电子负载,调 ...

嗯嗯。                             这这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