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lm358的充电器怎么改输出电流?(或者是功率?)

楼主(2020-02-16):
有个5A输出的这种充电器想改成2A的,这种充电器的输出电流是由3842控制还是lm358控制?这种充电器是不是压根不能恒流输出只能恒功率输出?网大神指教一下。

楼主:
没人回复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最大电流有些是由运放控制,有的是由MOS管S极上的电阻控制,你应该把你的充电器拆开拍照放上来,否则人家没法帮你

网友:
这种带光耦的,次级采样电阻阻值调大一倍,保护电流就小一倍,很好弄。。。

网友A:
由电源设计时的安排决定,都是有一定的余量的,可以通过减小MOS管S极上的电阻来增大恒流电流,这个只能有限减小,否则会烧管子。充电截止才是358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电源设计时的安排决定,都是有一定的余量的,可以通过减小MOS管S极上的电阻来增大恒流电流,这个只能有限 ...

我是想把电流改小,不是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把电流改小,不是改大

取样电阻改大一倍没坏处

网友(2020-03-29):
3842的三角是电流反馈,接的摸死管的S机电阻,一般这个电阻很小只有几欧姆,你想调小电流就增加这个电阻。

网友:
输出电流改小容易改大难。

网友(2021-02-03):
这个是要分析电路的哦,不能随便乱改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