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取暖器风扇异响,拆开看看!

楼主(2020-02-16):
今天的天气很冷,只能窝在家取暖喝茶听音乐。

用的这台暖风机取暖。

年代有些久。

用了十来分钟,就觉得不太对劲,开始有风扇摩擦的噪音。

反正有的是时间,打开一探究竟。

顶部的样子,有档位调节旋钮和风量调节旋钮。

底部,有摇头转盘和倾倒断电开关。拆后壳需要取掉底部两颗螺丝。

插头的造型。

1平方毫米的电源线。

螺丝孔很深,起子的加长杆需伸出才能拧到。

开壳的样子。

风量调节旋钮的结构。

底部的摇头电机。

这根线出厂时就被压伤了,还好用了这么多年没出过事故,赶紧用胶布裹一下。

取下送风电机的风扇,用手盘了一下无刷电机的转子,很顺畅,没发现什么卡阻异常,唯一感觉就是轴的间隙有点大,可能这就是风扇异响的原因。

电机底下的PTC发热板固定很牢固,没什么松动,十有八九就是电机转动部分的问题。

手头没有润滑脂,只能用这个护肤的凡士林替代一下。

看说明纯度还是较高的。

感觉和工业凡士林没多大区别。

在转子轴底先抹一点。

转子的细节图。

定子底部的轴孔也需要加一点,主要作用是消除噪音。

定子线圈橇起来看一下轴孔。

加完凡士林,回装完,一切正常,噪音消除了。

网友:
做工可以嘛  测一下功率  这玩意可费电了  说不准比空调都厉害

网友:
这东西太费电,如果不是用自已的电还行,用自已的电觉得这东西跑的太快了

网友:
备点万能润滑剂加滴瓶方便些,需要时加点解决铜套异响。功率是个问题,好像不到一个月第二阶梯电价,要是有室外室内燃气取暖机可能用起来便宜点。

网友:
这取暖器确实费电,质量好点的功率在七八百瓦。三五十的便宜货,功率一般在一千瓦左右。一个小时一度电。很奢侈的。冬天取暖最实惠的还是电热毯,躺着玩电脑手机,被子盖着。就是发热之后别忘记关掉。

网友:
摇头电机应该是无刷的交流同步电机

网友:
我是来看Sony的。

网友:
我的也异响了 拆开来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开制热都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