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童车低噪音提速改装方法

楼主(2020-02-16):
本人手机维修猿一名,模型完全是个小白,先看一下主角正面

后面
童车刚开始只是单纯的想要把转向和油门变成比例控制,改了大舵机,换了模型接收机,换了2个12ah电瓶

110kg舵机

电调

电瓶,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原来的390   12000转电机,粗略计算一下齿比,达到了196,计算一下时速只有两点几公里,噪音巨大无比

轮子直径20cm左右

孔距8cm

轴长约13cm,直径12mm

冥思苦想想了三种方法,
1.改变齿轮箱齿轮齿比,但是又可能力量不足,跳过

2.换无刷外转子电机用同步轮传动,同步轮目前找到的能装上的速比最大的达到1:10,这个方法看似可行,但是外转子低扭强的电机有点贵,对于我来说。小点的无刷外转子电机不知道能不能带的动。
3.轮毂电机,这个方法是我觉的最好的了,8寸轮毂电机,但是有个问题,本人太小白了,不知道用啥来驱动这电机,普通的无刷电调肯定是不行的,我感觉应该是无力,有感电调有点贵。看到那种类似电动车控制器的控制器,不知道怎么能用接收机去控制这个控制器,这个控制器是这样的,

五根线,不知道怎么才能像电调那样用模型接收机去控制。五根线分别是5v电源,刹车,正反转,调速,gnd。难弄

网友:
装个电动自行车的电机可以不

网友:
不懂帮顶,我就知道电动车控制器是转把0-5V信号控制车速

网友A:
用平衡车电机改,控制器淘宝上很好找

网友:
还是放弃吧,没刹车啊,只要换个高速的有刷电机就好了,自己绕也行

网友:
飙车注意安全

网友:
小孩子的东西还是慢点好,这东西没刹车开快了不安全的

网友B:
这是给自己改着玩吧?

网友:
用电动轮椅的电动机改就行了,最高达25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给自己改着玩吧?

居然被你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平衡车电机改,控制器淘宝上很好找

我知道平衡车电机,但是用什么电调驱动

网友:
这种电机的齿轮都是直齿轮,换斜齿轮就要好的,但是成本不低。还是找平衡车的电机实惠点,

网友:
接收器控制电调是通过一个周期固定宽度变化的脉冲信号,这个信号包含正反转以及转速的变化量,不能控制电动车的控制器

网友:
110KG的舵机贵吧?多少钱?车最后怎么改装的

网友(2021-09-24):
淘宝咸鱼上售价400元的平衡车轮毂电机控制驱动板资料和固件,其实是开源免费的-纳米布资源分享
https://www.namibu.com/archives/228

网友:
兄弟宾利不错,,,,兄弟宾利不错,,,,

网友(2023-04-10):
兄弟最后有解决方案了吗?现在这个高转速电机噪音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