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沃尔德K-181;垃圾换进口CREE L2 5000K,屁股开关扯后腿~

楼主(2020-02-16):
之前发现驱动可以,但实际亮度不够。
测得发现屁股开关电阻大。。。
垃圾变光T6,开关自然很多铁。。

楼主:
这次换的5000K更像是4000k。。。。右侧色温最高的,蓝白蓝白的。。

网友:
这种渣渣筒子还是别换灯珠了 特别是这种大功率的  散热跟不上 热死可惜

网友:
之前有个辣鸡小手电换了cree热死了。。。

网友:
这种开关确实会有接触不好,体质太差

网友A:
目前我觉得电子元器件8.5x8.5自锁开关,6引脚两列并联焊接最好用,个别有点问题加万能润滑剂解决触点氧化。8x8和6x6自锁开关拆开后里面触点较少,只是比反向开关铁皮触点好一点点。

网友B:
就怕加的铜线会逐渐折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觉得电子元器件8.5x8.5自锁开关,6引脚两列并联焊接最好用,个别有点问题加万能润滑剂解决触点氧化。 ...

货比货得扔。另一个变光T6的开关质量好太多,都是铜件,表面有镀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怕加的铜线会逐渐折断

不会的,镀锡线质量好,留有弯曲,余量很大。接触电池的溃缩行程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