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教下大手子关于台电固态开卡的设置

楼主(2020-02-16):
新手一枚,手上朋友送了两块有问题的固态都是台电的同意型号(一模一样),其中一块勉强能识别,另外一块必须短接才能在工具中识别,百度搜了下,说是要开卡才能修复,没折腾过这玩意,请教下怎么设置(自己百度找的工具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CGwiDbXxhXf0X6hEaLqw
提取码:ubl1
用这个包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

设置照着你发出来的这张图设置就行,ssd名称可以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CGwiDbXxhXf0X6hEaLqw
提取码:ubl1
用这个包SM2258XT_B16A_PKGQ0816B ...

出错了,请教下坛友我是哪里设置错误了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出错了,请教下坛友我是哪里设置错误了吗?

加我qq或微信,远程帮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我qq或微信,远程帮你看看吧。

热心呀!

网友(2020-07-11):
我用这个工具也是开不了

网友(2021-02-05):
引用 楼主:
出错了,请教下坛友我是哪里设置错误了吗?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模一样  怎么设置的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固态硬盘,怎么短接?短接哪里啊?

网友:
已经自己解决了,弄了2个小时,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