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太阳能手表充电器

楼主(2020-02-16):
上班在屋里,回家在屋里,晒不到太阳啊!手表老给我提示电量低,之前用手电筒扣在上面照,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我还心疼手电呢。终于忍不了了,DIY一个充电器。

多年前买的一个LED,9-11V,1A,10W,照射角60度。

找了个CPU散热片,散热足够。所以也懒得用横流驱动了,直接找了个9V的电源,把电压调高到9.6V,测量电流960mA左右。开了20分中也就36度,准备照它几个小时的,我就不信这回还充不满它。

网友A:
闲得蛋疼了典范。。

网友B:
我的那块没你的高级但是一直没有换电池1999年买的一直到现在,1月份报警了没电啦,赶上晴天晒了1天就好了满血复活鬼子的东西真的很节能

网友C:
换个人工动能的吧

网友:
标题错误,好像应该叫DIY个太阳

网友D:
热成像用什么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人工动能的吧

那我还得动起来,比晒太阳还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成像用什么拍的?

用FLIR C2拍的,三年前小4500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FLIR C2拍的,三年前小4500买的。

小设备,大能力,能拍到放屁的瞬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设备,大能力,能拍到放屁的瞬间么!!!

试了,拍不到。这个热分辨率太低了,才80*60。那会产品少,这个C2已经是很便宜的了,要是现在买的话我会选择ONE PRO,160*120的热分辨率,功能强大,还便宜。

网友:
光线充足的室内就能够充电

网友:
我觉得用老式灯泡应该好

网友:
LED光好像热值低,白炽灯效果应该更好

楼主:
当然充满了呀。

楼主:
关于用什么光源的问题,我在网上查过一些文章。

虽然不知道Casio的太阳能电池具体用的什么材料,但从图上看不管什么光电半导体材料,都是波长越短吸收效率越高。
再对比一下各种光源的光谱,也就冷白的LED的短波长的成分更多一些了。如果用蓝色、紫色的LED可能更好,但是蓝紫色的LED不好找那么大功率的。虽然薄长短了,但是照度太低了也不行。所以我选择了冷白的LED。
而且已现在经充满了,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块没你的高级但是一直没有换电池1999年买的一直到现在,1月份报警了没电啦,赶上晴天晒了1天就好了满 ...

鬼子货,有节能模式,无光环境下,显示屏会关闭,节省电能,我的卡西欧光动能6局电波表就有此功能,全表钛合金,重量真的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得蛋疼了典范。。

估计闲家里久了,也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