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晴天霹雳男人的噩梦,德国佬靠不住啊,西门子洗碗机故障代码E14维修(6...

楼主(2020-02-16):
宅家抗疫本是生活开溜的一部分,突然一个噩耗消息传来,德国佬原产西门子洗碗机报警声响起,眼看故障代码E14,重启一次还是报错,完了。。。完了。。。。这碗碟要了我的老腰啊。。。。心想不行啊,赶紧百度查查什么问题下手修理,不然等售后上班腰都报废了。。。。。

猪脚来了西门子sn25e801ti报错e14

在百度之后都说是防漏水传感器故障,这东西没拆过内部不好玩呢,(69楼有相关簧管部件更新,西门子e14故障并真正代码意义是进水检测异常问题,而并不是网上说的漏水检测开关故障

先拆外壳吧,外壳很简单都是以卡扣为主,就一个固定螺丝,

拆外外壳,看看右侧面是主板

左侧面是进水的水路,

漏水传感器检测漏水肯定是在底部,研究了一圈发现这个底座不好拆,如果要拆底座等于把整台机器打散了,工程太大,刚好发现进排水口有个小窗口可以打开,里面能看见漏水传感器,
灯光不好,那个电筒照了照,原理很简单,底座这个位置做成最低位,加水路,泡沫浮子,上面微动开关,漏水浮子上升,顶到微动开关机器报错,但是很干爽啊,一滴水都没,

然后找传感器蓝色线到线路板的位置,刚开始找错了,3跟线,肯定就是一组常闭一组常开,线都扎着居然找错了,怎么量都不通,

后来还是要拍把上盖拔开,原来传感器再最右边的位置,每个插座都有卡扣不可能接触不好吧,拔了一下用万用表测试了居然没问题完好的。。。。。

那就先上电测试,水龙头灯还是突然亮了,机器排水,准备出E14代码,当场吐血啊,

然后围着机器看啊看,再左边进水管路上有一个磁电感应器有一个插头,难道这里问题?把插头拔了,又插回去看出片发亮的金属色,应该没问题啊,磁电管也没发现站着弹不开,奇怪了,

里面一个胶挡板抱着拆不出来,搬开看见就是一个电路板一个电磁开关管就是图片下面这种。。。。。。。。这么贵的机器居然不是用霍尔的,用这种N年前的电磁开关管走信号,又上电试机居然不报错了。。。。。。。。。。难道就是这个插座时间久了接触不好?开关几次后,还是正常,那就装机吧。。。

剩下图片乱拍,各位看看好了,离子发生器,洗碗盐与水在这个离子发生器经过后软化水质,保护洗碗机免腐蚀,

西面的是水泵电机

把线包扎回去,装机,

试试快速洗,没问题了,折腾一个多小时终于好了,

总结下来,西门子洗碗机几个大问题,

1.线同色严重,例如传感器3根线,3跟都是一个颜色,不好分辨,也不好排查,线如果断了一拍那就很大几率自行修不了,

2.所有接插件直接插座插在电路板做成的触点上面,这种设计重N年前的西门子洗衣机到现在还是原用着,如果使用环境稍微差点,腐蚀肯定严重,
3.结构非常紧凑,洗完仓不锈钢与胶底座直接连接,而固定方式是用不锈钢包边形式做缺角固定,这洗碗机不轻的,差不多50kg有多,具体多小我都忘记了,说明书也不知道掉哪里了,

说完问题就说优点了,

最大的优点就是解决了洗完问题,解放男人的腰,每天剩下一个小时洗碗洗蜗,因为煮饭的人不会考虑你洗碗的人的,更何况烛台的高度80cm对于177cm的男都是要弯着腰去洗,至于水电,说白了不太在乎,但是水肯定比自己洗要省是真的,用电就高温70度洗碗水不多也就总体洗一次几毛钱的事,耗材多合一特价买一次一块也就1.3而已。13套的容量跟洗衣机一样大,不沾炒锅之类的我都全掉进去洗的了。

网友A:
可以找你德国的老爹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你德国的老爹修一下

呵呵,笔误而已

网友:
我的那个也是E14,是因为排水口的橡胶密封圈出厂安装不到位,排水时水顺着密封口处漏洞流入底座顶起浮子。后来维修工换了相应的管道接头、塑料螺母和密封圈,就好了。

网友B:
这玩意还是挺省心的,,,

我家美的用起来也还好,偶尔感觉水泵有问题,洗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还是挺省心的,,,

我家美的用起来也还好,偶尔感觉水泵有问题,洗不干净。。 ...

美的帮很多牌子代工的国产大佬来了,例如东芝,主力做代工出口,话说质量还行啊,

水泵有问题如何体现?洗的不够干净?

网友B:
引用 楼主:
美的帮很多牌子代工的国产大佬来了,例如东芝,主力做代工出口,话说质量还行啊,

水泵有问题如何体现? ...

就是洗的不干净,然后里面的喷水旋转臂好像有点摩擦机身了

1水泵有拆来看过也不是变频泵,直通喷水旋转臂的,只发现一小段头发,未见磨损!
2 喷水旋转臂摩擦机身好像也没得办法,都是塑料件直接连接的,好像塑料座有点变形,喷水臂没有问题!

只能原料装回继续用,发现没洗干净就重洗一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洗的不干净,然后里面的喷水旋转臂好像有点摩擦机身了

1水泵有拆来看过也不是变频泵,直通喷水旋转 ...

那估计是喷臂的问题了,水泵应该有压力传感器吧,我见这个西门子很多组传感器,按原理喷臂应该是水悬浮轴承原理,用水润滑用水膜做轴承,

我的用了起码有5年了,须然不是经常煮饭,暂时还是很方便,,

网友C:
年前买了个13套的西门子,好像是国产的。

网友D:
lg洗衣机有时会堵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年前买了个13套的西门子,好像是国产的。

我这个还是进口原产的时候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g洗衣机有时会堵水

洗衣机更简单,。。。包括滚筒,,,西门子的滚筒换轴承水封换很多次了,

网友:
洗碗机有些贵贵,没舍得

网友:
按照国人的饮食习惯,这机器洗碗不干净。

网友:
越大机器约不靠谱。

网友:
洗碗机不是说只能洗碟子么,深点的碗洗不干净?

网友E:
这东西放到四川来绝逼罢工,牛油羊油,辣椒油,洗得洗碗机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放到四川来绝逼罢工,牛油羊油,辣椒油,洗得洗碗机怀疑人生

机器都会怀疑人生吗?哈哈

网友:
进小强咬坏了吧

网友:
我单位大型洗碗机上次不启动  我查线路6个小时才搞定  真不是能简单就能修好的东西  现在我基本都不接洗碗机的单子  太耗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