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胜利VICTOR05回路校验仪拆解

楼主(2020-02-16):
05这个型号比较老了,大约十几年前就有了,西安胜利的产品,我手头这台属于后期的产品。

外观和小提包,这个包是布的挺结实。外观仿福禄克。

开机效果,基本输入精度万分之二,输出精度万分之五。

外衣脱掉

之前中间螺丝上有仿拆贴,上次拆机是去掉了。共三颗螺丝,电池盖是塑料旋转卡固定的。

后盖打开,黄色部分是屏蔽贴纸的纸面,另一面是金属箔,翻开的一小块是用于接触弹簧的。

屏蔽贴纸和接触弹簧。

线路和上壳没有连接螺丝,直接可以拿出。

两层电路的结构,四个铜柱把按键电路板固定在主板上。可以看到意捷的低温漂精密电阻和蓝色的松下磁保值继电器。

换个角度拍一张。

液晶连接为排线焊接并点胶,这次就不焊下来拍照了,开个缝隙拍其它部分。

板上的器件,精密电阻和运放等。

变换焦距再来一张。黑色厚膜为DA总成。

主控为16位的MSP430的单片机。

变换焦距再来一张。

排线一侧的缝隙拍一张。

没多少东西,拍完恢复上测试。4mA

20mA

0.001mA 这个由于有漏电流的存在(数据手册里标称±4uA),用高位表观察过,万用表的值更准确一些。其它档位是回路校验仪更准确。

1mA

网友A:
高级货啊,第一次见这玩意。。

网友B:
可以改成两节14500加均衡保护板串联,只是充电板得找8.4V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级货啊,第一次见这玩意。。

工业领域用的多些,其它场合确实不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成两节14500加均衡保护板串联,只是充电板得找8.4V有点麻烦。

方块电池有现成锂电,这个还算省电,主要使用频率也不高。

网友C:
看着小数点后多位。不会玩。
能恒流出的话,毫欧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小数点后多位。不会玩。
能恒流出的话,毫欧表

对是恒流,毫欧表的话有点小困难。因为这个表的输出极限是22mA,主要用于校准工业现场的4-20mA设备。如果被测电阻假定为100毫欧,22mA得到的压降仅为2.2mV,这个级别得需要高位表支持了。所以还是直接用有四线能力的毫欧计或电桥等划算。

网友D:
求华仪mS8260F表档位铜片位置图

网友(2023-05-11):
引用 网友D:
求华仪mS8260F表档位铜片位置图

看着不错的样子

网友(2024-09-12):
校准万用表推荐什么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