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则网桥TZWF-10-NTCPE-B管理页面进入空白

楼主(2020-02-16):
通则网桥TZWF-10-NTCPE-B管理页面无法进入一片空白,哪位大佬来帮帮我?安装时不小心将铁丝戳进了复位孔。

网友:
手动设置电脑ip

网友A:
复位了上面标的管理地址肯定也进不去了。多蒙几次地址吧。像192.168.1.1
192.168.0.1
192.168.10.1
192.168.6.1
192.168.7.1
多试几个,记得要改电脑IP
不行直接上电,用手机连上去,看看获取的IP是什么,直接不用蒙。

网友B:
刷别的固件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了上面标的管理地址肯定也进不去了。多蒙几次地址吧。像192.168.1.1
192.168.0.1
192.168.10.1

管理地址可以进去,但就是一片空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管理地址可以进去,但就是一片空白。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行了

就是恢复出厂设置才成这样的。安装时不小心将铁丝戳了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别的固件效果好

请问您有这个固件吗?

网友:
换个浏览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这个固件吗?

原厂的???还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