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仿制QC3.0诱骗器,打发无聊时间

楼主(2020-02-16):
众所周知的原因,因为疫情,大部分中国人被困在家里面没办法出门,估计坛友们也是困在家里面也浏览坛子里面的帖子度过日子,一天突然翻到老在里面的qC3.0诱骗器,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4051,想着很简单,刚好手上也有3.0的充电器,好一次想仿做一个玩一下,翻箱倒柜找了几个零件,半个小时就搭好了,效果真的不错,感谢原作者提供那么好的电路图,我们玩得不亦乐乎。

网友A:
如果能接上就定额输出电压就好了。不然如果接触不良就恢复5V了。。另外首次还要手工调整电压,,适合当可调电源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接上就定额输出电压就好了。不然如果接触不良就恢复5V了。。另外首次还要手工调整电压,,适合当可调 ...

这个电路固定只有9V和12V可选,其它需要调压

网友:
小米的充电头,不错的说

网友:
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65011&extra=    仔细看贴 会有意外收获哦!

网友(2022-12-25):
我也跟着仿制了一个 ,上电以后是默认5v的输出,打开拨码开关进入诱骗模式以后,按动一次按键,电压上升或者下降0.2v左右。非常好用。
这样的话,手边随便一个支持pd的充电器瞬时就变成一个简单的调压电源了。

网友:
万用表上用的上

网友(2023-04-09):
这么简单的吗 下船后再说吧 在船上啥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