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大家推荐款迷你手电钻/充电起子

楼主(2020-02-17):
类似我现在用的博世2代Go,体积越小越好,必须要有机械离合,同心度好点。2代Go搭配10厘米批头后,同心度实在太差,批头晃动幅度都达到5mm了求大家推荐款符合要求的,谢谢。

网友:
松下7410,牧田012

网友A:
先检查下批头吧,不是我说,国内六角柄的东西,包括批头和钻头,做工都不怎么达标,真要追求同心那就必须得带自锁,带自锁的体积小的没离合,剩下的体积都挺大了.

网友:
拆螺丝追求啥同心度,你能保证你的手一丝不晃吗,这属于过度奢求

网友:
10厘米的批杆直的情况使用是没什么问题, 电批的特性都决定了有间隙.

网友:
牧田DF032适合你

网友:
要说电动螺丝刀不晃头还可以锁死批头的,我用过的就只有米沃奇M4D,V4IS,松下7410 6225之类的都晃。

网友B:
用go2,追求同心度,还用10厘米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go2,追求同心度,还用10厘米批头!!!

我是不知道同心度这么差,知道我就不会买了。

网友:
要不先试试高壹工机或者牧田的批头?反正我的百得和大有的连接杆都是摇头晃脑的。高壹和牧田都不错。

网友C:
换过批头试试没? 要不再买一套松下7410? 闲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过批头试试没? 要不再买一套松下7410? 闲鱼便宜

换过别的批头,一样的效果。批头装在带自锁的手电钻上就很稳。看来比较难找体积小又符合要求的。

网友:
先检查一下你的批头质量怎么样,有很多批头本身就是弯的

网友:
批头不知道什么好

网友D:
得伟新出的DCF008,现在价格便宜

楼主(2020-04-09):
引用 网友D:
得伟新出的DCF008,现在价格便宜

价格不是问题,体积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不是问题,体积才是。。

这破玩应太大了  不如买个12v的扭力起子那  比12v的都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下批头吧,不是我说,国内六角柄的东西,包括批头和钻头,做工都不怎么达标,真要追求同心那 ...

胡说,最近淘宝上买了一堆一两块钱的批头同心度都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胡说,最近淘宝上买了一堆一两块钱的批头同心度都很好

求带路

网友:
前段时间50MM 1.5一个包邮,种类丰富,现在不清楚什么情况,批头品牌威力固,店铺名有有娜娜,不有一家裕兴仪表,这家满十支发货,两家批头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