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长城炫丽改装斯巴鲁森林人CD机非常完美

楼主(2020-02-17):
炫丽改装   看了网上的好多资料不是很全,很多功能都没有发挥出来,这个来个全的,涉及到音频信号传输部分全部用上了屏蔽线,保证不会受干扰。

网友:
改装很不错的说

网友:
改装精神  值得学习

网友A:
如果是顶级斯巴鲁的是麦景图的,,,主机加功放也不是很贵,还可以升级一下音质

网友B:
nokia的有线控制器如何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顶级斯巴鲁的是麦景图的,,,主机加功放也不是很贵,还可以升级一下音质 ...

改成斯巴鲁的CD机后音质确实提升的非常明显,音质提升了很多,这还是没有换喇叭的情况下,换喇叭音质会更好。原来的CD机是4X25W 的这个机器是4X45W的,所以音量不能开最大,容易烧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kia的有线控制器如何运用的?

更改内部的电路,电路板上的所有的零件都拆下来。然后只用这几个按键的电路然后每个按键都串联对应的电阻然后再印出来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更改内部的电路,电路板上的所有的零件都拆下来。然后只用这几个按键的电路然后每个按键都串联对应的电阻 ...

这个和车机连接构成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车机连接构成的控制器?

对,两根线连接到CD机的方控接口。

网友C:
:lol:AUX哪里真的脏 不洗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内部的电路,电路板上的所有的零件都拆下来。然后只用这几个按键的电路然后每个按键都串联对应的电阻 ...

诺基亚只是当个外壳用啊

网友D:
我改装了大众德赛280D,车机150元,支持carplay和carlife。面板需要自己切割

网友E:
很牛! 楼主有没有卡罗拉或丰田车机的方向盘控制接口定义图?

网友:
唯一的不好就是AUX键装反了。还有车有点脏,旧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AUX哪里真的脏 不洗一下吗??

谢谢提出非常宝贵的意见,现在就擦内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装了大众德赛280D,车机150元,支持carplay和carlife。面板需要自己切割

完美!改装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牛! 楼主有没有卡罗拉或丰田车机的方向盘控制接口定义图?

这个还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