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求助 智能手表不破坏外观怎么给弄坏了???

楼主(2020-02-17):
智能手表不破坏外观怎么给弄坏了???智能手表不破坏外观怎么给弄坏了???智能手表不破坏外观怎么给弄坏了???
芯片坏也行   屏幕坏也行  电池坏也行

网友:
骗保修吧?听网上说,用电蚊拍改一个装置,电击一下,USB口的一电一个准,我没试验过,不知真实性,只是提供一种思路。

网友A:
往充电口输入高压。

网友:
高压电,压电陶瓷往充电口打

网友B:
  放在电磁炉上、、、、加热。

网友:
微波炉里转一圈……

楼主:
无线充电啊没口

网友:
论坛的毛巾大锤法,找不锤可以包厚点,当球踢,把晶震之类的搞坏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在电磁炉上、、、、加热。

试过 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充电口输入高压。

无线充电啊

楼主:
怎么高压放电啊

网友:
送入太空 宇宙射线辐射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