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昨天晚上,热水袋充电加热,boom!!!炸了。。。。志高HX-42

楼主(2020-02-17):
boom..........前几天就发现温控开关坏了,怀疑断开瞬间拉弧黏连触点。,烧到很热都没跳,,,

对付着用两天。这热水袋原装是一个夹子那种供电器,不见了。。。找了个以前热水袋那种电解水加热的那种直接插线的。这就导致了他一直膨胀都不会停。。。属于人为事故,厂家无罪。我的错。

原因:烧水,到达温度没停机,水沸腾产生气体,气体使膨胀,导致热管被气体撑起干烧,王炸!

注意这个位置

来个GIF,在车机上面充

热水袋

标签

插口

有一边的螺丝灌了牛屎那种环氧树脂,打不开

撬开不行。。。

确实有螺丝的

安全阀昨天估计已经动作了,不过气排不及了,越来越多在里面。放水

里面水是干净的,不是电解水那种黑乎乎,到最后有水垢

打开

有三层

内部

水垢

热管

热管

塑料已经严重过热变形
。以下图不配文字了,自己看吧,热管炸开了,电热丝跑出来了。

网友:
这个不错,至少是加热管的,厂家下本了
电极式热水袋爆炸,被烫不说,容易被电到飞起

网友A:
一直都用烧开水倒进去的那种热水袋。

网友:
非常危险的产品

网友B:
卧室 装摄像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室 装摄像头?

你关注的点不一样啊!

网友:
志高的也会炸,是不是时间太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卧室 装摄像头?

不联网没事

网友:
不要用电热水袋,用电热饼,电热水袋BOON的梨子太多了

网友:
这玩意感觉很危险 据说好的炸的

网友C:
摄像头是网络的不?能给个监控方法不?是装在睡觉那屋的不?

网友:
之前买的也是这种样式的,没用多久就坏了。
去年年底又买了个电热饼那种的,暂时用着还是不错的比起用水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都用烧开水倒进去的那种热水袋。

自从有电热水袋爆炸的新闻后,我也用的灌热水的那种,直接接电热水器的水,水温也够的。

网友:
原味原味小电影

网友:
很危险的
这货还是不要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是网络的不?能给个监控方法不?是装在睡觉那屋的不?

是网络的,看桌面的,我这人经常健忘,刚放下的东西就忘了在哪里,所以用摄像头找回记忆

网友:
这都能炸  厉害了 看来这玩意不安全

网友:
胆儿够大,这年头还用这玩意儿,烫伤人的太多了!
记得一二十年前单位工会发过一个,倒是挺好用的,后来媒体不断曝出安全事故,九成新的时候就扔垃圾箱了。接着买了大中小3个铁壳的(里面是电热丝的那种),用起来踏实一点,不过其中一个的温控好像也不大灵了。

网友:
看到一个jp盒子。。。jp现在铝基都免费了,坐等fpc免费打样
不太敢用这种东西,上回垃圾桶边上看到一个炸的很惨的
那个对着地照的灯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摄像头是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