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压缩机不工作故障分析1——压缩机启动器

楼主(2020-02-17):
症状:冰箱压缩机不工作,显示屏、冷藏室灯均正常,通电后无声响,只有一股轻微的电流声,初步判断1、门开关损坏;2、压缩机启动器保护器损坏。今天在网上14.5元买了一个启动器,等到货后连接测试。海尔BDC-128Z CB拆启动器时,没办法拆下,只能强行拆下,结果启动器保护罩有破坏,人笨啊!!

网友A:
现在基本都是ptc启动器,貌似故障率挺高的,之前见过很多电磁启动器,貌似好很多

网友B:
前几天我家的也是,不工作了让我妈拔下电源等我修,我插上电源就听见啪的一声彻底歇菜了,拆开一看启动器里边的瓷片碎了,到镇上修家电的那里买都不卖给我,非要上门才给修,最后跑到一个老头那里找了个拆机的装上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基本都是ptc启动器,貌似故障率挺高的,之前见过很多电磁启动器,貌似好很多 ...

不错的小科普,以后可以试试给匝间短路艾美特风扇换电机,再把启动电容加一颗PTC启动器,试试启动完后的电机现象,万一不行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我家的也是,不工作了让我妈拔下电源等我修,我插上电源就听见啪的一声彻底歇菜了,拆开一看启动器里 ...

拆机件靠谱

网友:
换启动器记得要买配套型的,电动跟启动器一起换,要买卖家卖那种售后品质货才耐用,那个原厂的运行电容时间长了会失效,
外面很多维修的就给你换个一块几毛的PTC启动器,用个一年2年又会挂了,如果换个售后品质的启动器+运行电容随便能服役5-8年。而很多压缩机是需要运行电容的,只不过是很多人懒,反正修好能启动就收钱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