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6V 1W的led灯珠通4V的直流电能不能亮?

楼主(2020-02-17):
能亮的话功率有多少?

网友:
实践出真知,自己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不会亮,我用电阻限流20mA,电压是5.2V,估计就算1mA电流也要5V以上。

这是结电压,非线性的。

网友A:
led有6v电压的?不是最高就3.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有6v电压的?不是最高就3.几吗

2串不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有6v电压的?不是最高就3.几吗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后来拆的灯泡多了,见到了6V、9V甚至十几伏的LED灯珠才改变了看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后来拆的灯泡多了,见到了6V、9V甚至十几伏的LED灯珠才改变了看法。 ...

我说单颗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单颗的电压啊

现在很多贴片封装在一起,电压高低不等。
拆过一个飞利浦的LED,单个led贴片就是6V,像室外景观灯等大功率的LED,单个灯珠电压27V以上

网友:
有些led胶封里面有加了限流电阻的,像那种大楼顶部的发光字里面的,单颗里面加了限流电阻,电压24v。不过去掉电阻3.几也是点不亮的。

网友:
前天测了一个贴片led灯珠,6v灯珠5v点不亮,后来某宝查了一下参数,电压在6-6.3v之间

网友(2023-04-26):
图片告诉我们2385E最低5.4V30MA点亮

网友:
里面好像是两个芯片串起来了

网友:
试试不就晓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这么认为,后来拆的灯泡多了,见到了6V、9V甚至十几伏的LED灯珠才改变了看法。 ...

单个还是3.几伏,里面有多个核心

网友:
得5.6V(随材料厂家工艺不同有浮动才能亮吧

网友:
可以亮的,和萤火虫那种亮度差不多。之前做PAM2803升压驱动,单锂驱动2串灯,关了升压芯片的使能还是会微亮,就是4V没升压过去导致亮了

网友:
电工还是用电工的工具

3V多的就是表子也只能一个一个点亮,而电工工具单点和灯条通吃

网友(2023-11-06):
用可调电源从3V开始,限流50MA,慢慢调高电压试,总能试出来多少电压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