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气能/太阳能/燃气热水器管道接法请教

楼主(2020-02-17):
新买了一台空气能热水器,想共用一条出水管,我的想法是,在空气能,太阳能,燃气热水器出水口上,各接一个单向阀。空气能/燃气的压力出水来自自来水,太阳能出水压力来自楼顶。单用空气能的时候,太阳能的热水会不会参与进来?

网友A:
直接用球阀代替单向阀,要用哪个开哪个阀,关闭其他两个,不是更简单。

网友:
有燃气和太阳能,空气能多余了吧。。。

可以把太阳能淘汰了。。。
也可以空气能常年40度(或者峰谷电,或者根据天气调整运作),除了洗澡都直接用空气能,洗澡在进到燃气热水器里面加热到45-50度。。。

网友B:
当然会,冷水端的自来水压力得到释放,推动热水往出水端宣泄... 而且如果热水管太长的话,要放不少的冷水才能出热水, 所以最好每个设备都加两个角阀来控制出水

网友C:
看压力吧
还要弄个球阀关断

网友D:
再加个小水泵吧...空气能平时当储水罐得了...让空气能里的水和太阳能里的循环起来...太阳能不够热的时候用空气能...急用的时候再开燃气...

网友E:
燃气和空气能热水器进水各接一个角阀,太阳能出水接一个角阀,貌似角阀比单向阀还便宜。

网友F:
太阳能的管道画错了吧,一般进出水是 一根管道。这里用单向阀不妥,用三选一的球阀。比如下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球阀代替单向阀,要用哪个开哪个阀,关闭其他两个,不是更简单。

因为自建房,一共三层楼,空气能装在三楼阳台,太阳能在楼顶,一楼燃气,所以,装球阀,跑上跑下,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会,冷水端的自来水压力得到释放,推动热水往出水端宣泄... 而且如果热水管太长的话,要放不少的冷水才 ...

想的是,越简单,越好,不需要手动干涉,哪天忘了关,就浪费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压力吧
还要弄个球阀关断

空气能的压力大于太阳能的,所以,只用空气能的时候,太阳能的热水会不会参与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加个小水泵吧...空气能平时当储水罐得了...让空气能里的水和太阳能里的循环起来...太阳能不够热的时候用 ...

增加了水泵,等于加了一个几百瓦的用电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燃气和空气能热水器进水各接一个角阀,太阳能出水接一个角阀,貌似角阀比单向阀还便宜。 ...

手动操作,会错的,所以麻烦

网友G:
这样是不行的,都是单向阀,热水来自哪里完全看压力,肯定要用阀门控制的,如果手动阀门控制不方便,就那只能用常闭电磁阀,三个电磁阀,三个开关,想用哪个开哪个,平时也不费电。再先进点。就加上温度控制,当太阳能有热水时,优先使用太阳能。再加上压力控制,当太阳能热水用光了,就可以跑到空气能,空气能用完了,再用燃气。

网友:
太阳能的水会混进去,燃气的也会混进去。我家里的情况和你差不多,也有3套热水系统,最后还是角阀控制,不然只能电池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太阳能的管道画错了吧,一般进出水是 一根管道。这里用单向阀不妥,用三选一的球阀。比如下图的

...

果然还是手动或者电磁阀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是不行的,都是单向阀,热水来自哪里完全看压力,肯定要用阀门控制的,如果手动阀门控制不方便,就那只 ...

确实,只能这样了

网友H:
想问一下,空气能,和太空能是一样吗?有没有三合一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空气能,和太空能是一样吗?有没有三合一的的

太空能,太阳能,空气能的结合体,技术不成熟吧,暂时不建议,还是专用的吧。南方,夏天用太阳能,雨季用空气能,就省电。

网友(2020-05-30):
引用 楼主:
增加了水泵,等于加了一个几百瓦的用电设备

循环水泵几十瓦,而且也不是连续运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