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关于2013年的两款LED球泡6年后的结果

楼主(2020-02-17):
那时候一款恒流源的“雅普”LED球泡挺受欢迎,受到好评。

一款清华同方的因采用了阻容方案不被看好。

左:清华同方

经过6年多来长期使用结果是:两只清华同方仍然在工作,亮度看不出变化,另外两只雅普先后于三年(灯珠坏)和两年(出现闪烁没测故障直接扔了)后挂了。

网友A:
你确定6年没光衰?光衰是有的,没坏估计是灯珠和电容质量比较正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6年没光衰?光衰是有的,没坏估计是灯珠和电容质量比较正规,

说了只是看上去,没测光照度。懒得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6年没光衰?光衰是有的,没坏估计是灯珠和电容质量比较正规,

不完全是,清华同方的阻容电路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保护做得比较好

网友:
这个聚丙稀电容脚真粗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完全是,清华同方的阻容电路还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保护做得比较好

简单看一下,好像也没多大的区别,可以画个电路图出来分析一下,有何特别。

网友B:
不管怎么说,都是雅普的做工和用料实在些,恒流驱动,鳍状散热,都比清华同方的阻容恒流,灯罩散热要强多。至于为什么前者是短命鬼,估计采用的灯珠不行,或者是恒流设计的比较大。阻容驱动器的,在电压稳定的情况下,也能长期工作的,只是这个散热,我真想不明白,在同等功率情况下,怎么比雅普的强??

网友:
清华同方,清华紫光,现在看着这牌子都怕,就是楼主这灯拆出来还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说,都是雅普的做工和用料实在些,恒流驱动,鳍状散热,都比清华同方的阻容恒流,灯罩散热要强多。 ...

对,明显灯珠不行,有些照片没拍关于灯珠,明显有黄色的荧光粉蒸发现象。所以第二个出问题后直接扔了。
清华同方用的灯珠是5核的档次明显高不少,自然寿命有保障。

网友C:
开的时间有差异不?比如一个用做过道灯,每次开的时间都很短,一个用做照明灯,每天要开几小时,这两种情况寿命肯定不能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管怎么说,都是雅普的做工和用料实在些,恒流驱动,鳍状散热,都比清华同方的阻容恒流,灯罩散热要强多。 ...

也许鳍片材质有问题吧,

同方的那一坨,
看上去分量恐怕不比雅普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的时间有差异不?比如一个用做过道灯,每次开的时间都很短,一个用做照明灯,每天要开几小时,这两种情况 ...

有的,清华同方的用的很,基本上是晚上常开着,有一只白天也会经常开。雅普用于卫生间,开灯时间也就是清华同方的5分之一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鳍片材质有问题吧,

同方的那一坨,

清华同方的还是玻纤板

网友:
手上的LED都是感觉都是电路先坏,闪烁

网友:
所以看着做工用料好的不一定好,设计是关键。好多品牌灯都是同方这种散热结构。

网友E:
LED灯具寿命长短,除了和自身使用的材料有关外,和工作电流关系也很大。清华同方阻容降压电路,降压电容684(0.68uF),LED端工作电流大约50mA左右。雅普的看着使用材质不错,这种结构的灯具使用的恒流电源驱动一般默认设置LED端工作电流在200mA左右,有的接近300mA,如果不人为的降低LED端工作电流,两个夏季就差不多了。所以,阻容降压电路的LED灯具设计合理、用料达标,不一定就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LED灯具寿命长短,除了和自身使用的材料有关外,和工作电流关系也很大。清华同方阻容降压电路,降压电容684 ...

当初测过灯珠板的工作温度,同方的比较高有80℃左右,雅普的只有60℃左右的样子,但是同方的灯珠是5核的,雅普的是单核,明显同方的灯珠档次要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初测过灯珠板的工作温度,同方的比较高有80℃左右,雅普的只有60℃左右的样子,但是同方的灯珠是5核的 ...

5核的5730真没见过,只见过3核的。同方的灯板是全串联结构,5核的5730,单颗有1W了。用了6颗,整灯功率要在7W左右。雅普的灯板是常见的2并3串,单核的5730,应该是常见的单颗0.5W 5730贴片,最大工作电流150mA,整灯最大功率3W。点亮后同方的80℃左右,雅普的60℃左右的样子,估计雅普的并没有满功率使用。
另外,雅普这个牌子,网上相对比较有名,傍名牌的假货也不少,看拆机两者的制作工艺,同方的要比雅普的规范一些。

网友:
我觉得装在厕所厨房也不错,故障点少一些。客厅卧室用好点的无频闪恒流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核的5730真没见过,只见过3核的。同方的灯板是全串联结构,5核的5730,单颗有1W了。用了6颗,整灯功率要 ...

同方的实测功率就是3W,雅普的不到3W, 2.5W-2.8W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