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有点老的万用表(温州市大华仪表厂MF50)

楼主(2020-02-17):
电路挺简单的,不过有一点没搞懂,还有15v的电池?

网友A:
之前有电子管便携收音机那时,各种奇葩电压的电池都有

网友:
早期机械万用表10K档用的就是15V电池,也有用12V电池的。

网友:
原来的一些万用表,测试最大电阻档等原因需要15V的电池。

网友B:
我上学买的第一块万用表。。。。。当时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了一台现在好着呢。。。MF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学买的第一块万用表。。。。。当时攒了半年的零花钱买了一台现在好着呢。。。MF50 ...

MF47,南京还是上海来着。。。玻璃被磕裂了一条大缝,后来就没怎么用过了。。换UT71E了,主要数字自动量程的读数方便。

网友:
我也有一块mf50的表。只是表笔坏了。

网友:
确实有15V的电池!方的(与9V层叠电池外形差不多),但是电极在两端。

网友:
上个世纪这块MF50的表我前后买了2个,目前只有1个勉强能使用了。

网友:
我第一块表,精艺。约1993年.记得是70元左右。内部比你这个好。没电板,有一半色环一半绕线电阻。

网友:
我大哥去学家电维修时,就是这种形状的表。可是他已不再修电器了,做机械类了。

网友:
俺买的第一个表就FM50....上海四表产....

网友:
成色有点差啊,好好清理一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有电子管便携收音机那时,各种奇葩电压的电池都有

我以为印错了呢。原来真的有

网友:
老式万用表高阻挡用的,有22.5V,15V,12V,10.5V。。。。。

网友:
我的第一块表,98年买的,96年产的,里面还有绕线电阻呢.现在还在,来回搬掉地上壳子裂了.

网友:
这个是山寨表,正宗的不是这样的,里面康铜丝都没一个。我用的是正宗的,将近30年了。

网友:
MF50,上海求精厂生产的(请看图片),我的第一块万用表,当年几十块钱在武汉商场买的。但是里面结构不是你这样的

网友:
你这个是山寨货太假了不准的,里面没一个康铜丝,我那个求精正宗的好像3、4十元左右买的,近三十年了还在用,很重很准,外壳胶木非塑料,里面全铜。再也买不到了,珍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