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我也点亮了P16100。做个计时器

楼主(2020-02-17):
昨天看了@人艰同学的帖子,想起来我也拆过一个打印机屏幕。刚好最近不允许出门,就在家调试这个吧。

刚好这两天在试写一个程序,简单的计时程序。就是开机自动上电,自动计时。最大记时1440分钟(24×60)。超过1440分钟后归零。一般也不会有人连续骑行24小时的。
这样做是因为我的小电驴上没有计时器。又不想骑行途中看手机。
又想知道我从市里到家里骑车了多长时间,不想每次出发前都记录出发时间,有时会忘记。
昨天简单和那个品益的倒计时插座对比了一下误差。24小时误差不超过10秒。足够一般记录我骑车一般都是2小时内,所以只显示分钟,不转换小时
没有使用时钟芯片。用定时器定时的。

这个屏幕似乎是左右分开显示的,所以我把显示内容复制到了右边一份。
二者内容是同步的。要不然闲的右边空荡荡的,空着浪费。所以把右边也复制一边显示。
看起来好像是两路不同的电子表哈

网友:
是分开的,右边8个字符就算第二行了,不用写一样的内容,这就浪费了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单片机,51吗,用什么编译器与烧录工具,我也有几片,准备玩玩

网友B:
单行的1602?干嘛不直接玩16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什么单片机,51吗,用什么编译器与烧录工具,我也有几片,准备玩玩 ...

stc89C52。我是从废旧的抓娃娃机的板子上拆下来的。

stc89C52单买的话好像都快3元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行的1602?干嘛不直接玩1602?

废物利用吧。一个报废的打印机。。
又刚好缺个行车计时器。就是计时从开钥匙到停车,关电门锁一共走了多少分钟。
就是从A地到B地走了多少分钟。

网友:
24小时误差10秒?这精度已经很好了…

网友:
貌似我拆的多合一打印机上也有这个屏,找找看

网友:
如果有空闲的GPS 模块,加个测速功能更实用,   其实有些电驴 显示屏 支持 行驶时间,累计距离等 ,X宝价格也刚二三十元,DIY 注重乐趣, 成本外观精力次要的。

网友:
看来大家都有些存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