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10怎样永久激活?

楼主(2020-02-17):
网上那些激活密钥都是180天。有没有永久激活的方法?

网友A:
我是刷品牌机BIOS激活Win7然后升级win10洗白的

网友B:
最近又开放win7升win10,永久激活了,就和几年前那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又开放win7升win10,永久激活了,就和几年前那次一样!

我是用U盘制PE重装成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刷品牌机BIOS激活Win7然后升级win10洗白的

我是重装成win10的

网友C: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随便安装个win7,激活后用win易升自己升级,然后,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随便安装个win7,激活后用win易升自己升级,然后,你懂的 ...

win7版本和win10版本要对应吗,比如win7专业版只能装win10专业版?

网友:
数字权利获取软件能满足你的要求。私以为kms也不是什么不好的方式,我一直用此方式。再说经常重装系统折腾,kms更方便。传个数字权利脚本有需要的可以用它永久激活。网站自动设置下载要M币??!!我晕。

网友D:
MAS_1.3_AIO_zh-CN.rar - 蓝奏云
https://www.lanzous.com/i94iv7e

网友E:
装LTSC版,然后用HWIDGEN激活,有效期19年~~~

网友:
X宝花8-9块钱买的激活码,永久激活。

网友F:
引用 网友D:
MAS_1.3_AIO_zh-CN.rar - 蓝奏云
https://www.lanzous.com/i94iv7e

谢谢呀,我用这个激活win10ltsc到2038年,估计用到吐了

网友G:
这种激活方式相当于微软有根绳子拉着系统,这要是哪天发个信号强制禁用系统。233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谢谢呀,我用这个激活win10ltsc到2038年,估计用到吐了

你是亲自试用激活了Ltsc吗?  下载收藏 …… 之前下载了一个数字激活,能激活除Ltsc以外的其他全部Win10版本,的确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是亲自试用激活了Ltsc吗?  下载收藏 …… 之前下载了一个数字激活,能激活除Ltsc以外的其他全部Win10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激活方式相当于微软有根绳子拉着系统,这要是哪天发个信号强制禁用系统。233
...

无论用哪种激活方式,只要你用Windows10,你在微软面前都是一丝不挂,区别只在于你是否有资本让微软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装LTSC版,然后用HWIDGEN激活,有效期19年~~~

老坛酸菜是没有永久激活的只有kms   38

网友:
家里路由器开个 KMS server自动激活。
网上教程大把。

网友:
装个专业版win7 ,用“动态SLIC加载软激活工具”激活,然后可以直接升级win10.
当然还可以“gatherosstate.exe(win10镜像中Sources 文件下 )“获取win7激活信息文件 GenuineTicket.xml,安装升级又得,干净。

win10镜像下载工具:MediaCreationTool1909.exe,可下载镜像或直接制作启动U盘。
官网地址:https://download.microsoft.com/d ... reationTool1909.ex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