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插座接触不良,电磁炉烧了(美的SK2105)

楼主(2020-02-17):
昨晚蒸着花卷,听见啪的一声,电磁炉没反应了,拔插头时发现没插好,插好插头也没反应,和电饼铛互换插座,电饼铛通电,电磁炉还是不通电,插座是好的。只有拆开电磁炉看看

正面看着还好,万用表量下保险,不通。

背面,康铜丝一个引脚周围铜箔都蒸发了

对应正面这里

清理完的样子

刮开铜箔重新焊上

保险临时用铜线导通——家里有T12和普通烙铁,焊这种还是普通烙铁好用。

装好插电,直接跳闸了
万用表测H20R1203短路了,拆下来测也是短路,坏掉了

仔细检查背面,引脚2和引脚1之间似乎有铜箔相连?引脚1现在连的铜箔是否正确?

找了坛友的高清图,细节略有不同,看起来是连在一起的,上图引脚2的地方有单独铺铜线,下图没有单独走线,直接连在铜箔上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730&extra=&page=1

煤气用完了好几个月没充值,用电饼铛把估计刚上汽的花卷煎熟……味道不错!

今天充上煤气卡,插完表还是没气,显示“阀关”,因为长时间不用,煤气公司自动给停了,还得去煤气公司拿他们的卡重新插表激活一下,以前就弄过一次……

网友A:
电磁炉插头我都是剪断换成3插的,并不是因为我要接地线,而是因为3插的比较稳,不松动。真是没法说中国的新国标插座,简直就是脑袋泡到粪坑里的禽兽想出来的,本来插头全是扁的金属片,新国标非要把2插的插座弄成窟窿,导致插片总是接触不好

网友B:
应该不是插座松动造成的,反而是电磁炉爆炸导致插座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插头我都是剪断换成3插的,并不是因为我要接地线,而是因为3插的比较稳,不松动。真是没法说中国的新 ...

的确,这个电磁炉是2插的,后面的线都能站起来一截,可能前几天插电饼铛的时候碰到了线,没注意插头松动。电饼铛倒是3插,很稳当。
因为个插头松动,今天得跑出去几趟弄煤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插座松动造成的,反而是电磁炉爆炸导致插座打火。

打火不至于把插好的插头弄松吧,插座插头也没明显的火花烧灼痕迹

网友C:
长期大电流引脚发热虚焊造成的与插座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C:
长期大电流引脚发热虚焊造成的与插座无关

看来有必要加焊下引脚

网友:
这替换“保险”业太粗了,电磁炉烧保险一定不能用铜丝替换

网友D:
天啊。怎么能这样直接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插头我都是剪断换成3插的,并不是因为我要接地线,而是因为3插的比较稳,不松动。真是没法说中国的新 ...

圆孔是上世纪为了兼容欧标弄的,到现在也不改。

网友:
烧保险 ,基本判断短路,找个这么粗的铜丝连接,结果就跳闸 。。。

网友:
严重怀疑是引脚虚焊来的事,插座只是代人受过罢了。

网友E:
与我那台老美的的板很像
最后一次换了新板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5709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啊。怎么能这样直接上电?

瞎说什么大实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啊。怎么能这样直接上电?

一锅花卷等着呢,看着元件外观正常就存在侥幸心理,的确不可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与我那台老美的的板很像
最后一次换了新板子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35709

看简化程度就猜到你的板子比我的更老一些(加热盘引脚是螺丝柱),看了下帖子果然你这个09年出厂,我这个12年出厂。
想起自己早以前还扔过一个不加热的电磁炉,维修店花了几十块还没修好,退完钱就扔了,应该也买块主板换上,说不定加热盘还是铜线的。
论坛里都是往回捡,我这还往出扔,每次想起,都感觉太浪费了,

网友:
接触不良造成的啊

网友:
冲击后,igbt不保!但你这保险!过个50安几秒没事啊

网友:
看板子就是美的的布局 美的真是缝缝补补又三年 我家的都修不知多少次了 第一次好像是哪里虚接不启动 拆开都加焊好了 第二次滤波电容失效导致vip12挂了 电阻也挂了 第三次应该是风扇不转打开换了个npn用了几天 过了几天风扇挂了换了一个 不过igbt好像还没有换过 整流桥可能换过一次 其他的记不清了 因为是铜线盘的加上我妈用的顺手 所以一直是修起来用的

网友:
这铜丝太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