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了个电子温度计,发现可以“免费升级”

楼主(2020-02-17):
就是常见的电子温度计,坏了之后拆开研究,发现电路板上有焊点可以调整刷新间隔,可以免费升级到2秒刷新,但是不知道升级之后功耗会不会明显增大,另外组装回去之后可能还会出现屏幕和主板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
刷新间隔变短,耗电加大是必然的

网友:
刷新时间变短,测量频率变大,耗电增加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网友:
外置焊接一次性五号碱性电池组,用廉价焊锡丝,强力助焊剂和50W烙铁做一个。我自己做过两三个2秒刷新温度计外置五号电池,几年后还有电,估计得差不多10年才没电,顺便比纽扣电池环保。

网友:
外置五号电池吧,烙铁焊接,用了两年了还有电,刷新很费电的

网友:
摸一摸,两百多,刷一刷,电池掉半格。。。。。。

网友A:
相应位置短接还是加电阻?

网友:
这个测温探头是不是5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应位置短接还是加电阻?

看印刷电路板上面的10S的地方,两个铜底是连着的。把旧的割断,新的短接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应位置短接还是加电阻?

短接,我以前改过一个,三个点都试试,还有可能是要焊两个甚至三个点,那个f的点就不用管了,是摄氏度,华氏度切换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子温度计,就怕拆了再装上去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