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S手电改降低电流加持续航…

楼主(2020-02-17):
早就想弄了…今天刚好有点时间改一下,原来两个10欧电阻并联,改成串联…原来的位置不好操作把LED负极覆铜板隔断电阻串上去…贴上高温胶带绝缘处理…理论上来说改过后续航应该可以是原来的四倍时间了…跟另一个没有改的比了一下亮度低了不少…

网友A:
这小手电不聚光的本来就不是很亮,就是刺眼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小手电不聚光的本来就不是很亮,就是刺眼而已

已经很亮了,比手机的灯亮太多了…

网友B:
电池上串个电流表看看工作电流多少,我好奇它为啥比手机还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上串个电流表看看工作电流多少,我好奇它为啥比手机还亮哈哈

没有试直接装上去了…原来估计100多毫安

网友C(2020-08-29):
去掉 并联的一个电阻就行了、、根本不用 再串联。。亮度下降  续航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 并联的一个电阻就行了、、根本不用 再串联。。亮度下降  续航提升、

把并联的那个拆下来再串上去续航能力总算不是短板了…亮度也可以用…这样改的原因是电池保护电路比较蛋疼,电量不足的时候直接就熄灭了…没有一点防备…

网友D(2022-02-26):
各位大神好!我的ALS小手电用过几次后就坏了,按开是正常亮,关闭后是微亮,一直是微亮,关闭不了。请各位指教,大概率是哪个零件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神好!我的ALS小手电用过几次后就坏了,按开是正常亮,关闭后是微亮,一直是微亮,关闭不了。请各位 ...

那个改板子帖子里不是告诉你跑一下电路了吗?你这种情况手电的控制芯片没有问题只是关不断…你跑一下电路MOS管三极管这些…那个帖子里有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大神好!我的ALS小手电用过几次后就坏了,按开是正常亮,关闭后是微亮,一直是微亮,关闭不了。请各位 ...

应该是mos管的10KΩ下拉电阻坏了 没有下拉电阻就会小电流导通 正常关闭后mos管下面两个脚电压应该一致  基极不能悬空

网友E:
楼主再一张图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再一张图就完美了

说真的这玩意儿满足了我对mini手电的所有幻想…限流电阻串起来续航多一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真的这玩意儿满足了我对mini手电的所有幻想…限流电阻串起来续航多一倍… ...

唯一的不足是,容易误触,在开关处垫一个皮筋。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唯一的不足是,容易误触,在开关处垫一个皮筋。嘻嘻

搞块泡棉减个框框把按键框起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