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创维42E7BRE-8R58主板亮绿灯不显示通病拆修

楼主(2020-02-17):
朋友不要的一台创维42E7BRE彩电,开机绿灯亮,但是屏幕无显示,用手电照也没有图像。

屏幕是LG硬屏

用万用表检查,电源板输出+24V,+12V,+5V正常,ON/OFF有4.3V, EN是0V.

上网查资料,创维42E7BRE-8R58主板亮绿灯不显示是常见故障,多是稳压IC U21 P3482或者U24 APL1117损坏所致。
然后检查发现U24 APL1117的2脚输出端在2.67-2.96V之间跳动,判断U24不良,更换后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找到通病,就好办了

网友:
那玩意儿跟317是一个意思 嗨 试试加大散热片 或者是根据 根据他实际输出电压 选择合适的三端稳压块 替换上 并加上一个合适的散热器 这样寿命长 不爱坏

网友:
谢谢分享。。。手艺了得,死而复生。。。。。。。

网友:
厉害 10块不到就修好,比换板子都省钱

网友:
这个板子还有CN5右边的两二极管也是经常虚焊。楼主一起补焊咯。

网友A:
有台一样的型号, 不知是灯条坏还是恒流板坏,还没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台一样的型号, 不知是灯条坏还是恒流板坏,还没拆机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电视配的是什么型号的3D眼镜,我看淘宝有三四个型号,不知道哪个才对?如果能拍张照片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
原来如此,嗦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电视配的是什么型号的3D眼镜,我看淘宝有三四个型号,不知道哪个才对?如果能拍张照片 ...

  用的很差的,十几块钱的,类似影院提供的那种,偶尔才用下
贵点的应该效果好些吧

网友:
同在修一台42E7BRE,板号和楼主的相同。同为绿灯亮后屏幕无显示,实际上是背光没工作,强光手电照进去,可以看到创维的标语。

看了几个帖子都说这个问题常见于LD1117不良,也测量了下,LD1117 1-3两脚间是2.8x V的输入电压,1-2两脚见是1.25V的输出电压,输出电压未见波动(用的万用表)。

黑表笔点在螺丝上,红笔测量排线插座
ENA=3.35
ADJ=1.91
ON/OFF=4.26
5V=4.97
12V=1.83
24V=24.13

我这个是灯条坏了么?
手上没有LED灯管的测试仪,可否用日光灯LED电源进行测试,手上应该有35W-40W的LED电源,测试这42寸机器的灯条可行否?

网友(2021-10-09):
创维47E615L液晶电视 看一会黑屏 有声音?哪们师傅知道问题点 把逻辑板到高压板小排线拔掉 背光会常亮的

网友:
主板上1.2 1.5 2.5 3.3 12V供电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