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6块多的FOGE锂电钻到了把之前49双速给拆了报废

楼主(2020-02-17):
论坛是个神奇的地方,2017年3月,竟然49块钱可以买到双速的锂电钻,39是单速的。双速确实是刚需,给家里装架子瓷砖打孔什么的出了大力气的,
高强度用了一个装修季把电池给干废了,电芯衰减;电机也干废了,尾部冒火。
换了LG动力电芯,拆开电机打磨清理换向器,勉强能用但始终不如以前好用了。

然后2019年四月,单速降到29,又买了一个,当配件,打算拆电机和电池用。
结果到货之后非常好用,比以前双速的同心度好太多,就没舍得拆电机。

到了2020年1月份,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只要19块,我的天呐,掳一个放在单位用吧,其实有点犹豫,
结果支付宝给了两块多的红包,快过期了,那就十六块掳一个吧,准备送人。

一月份拍的,昨天才送到,说好的江浙沪隔日达呢,特殊时期,理解。
蓝色是49块钱的双速,红色是29单速,黑色是16块多的单速,模具一毛一样,电池和充电器也是通用的

单速和双速的区别就在于顶部是水平泡还是选档开关

反正也准备把这个老家伙给报废淘汰掉,那就拆开玩玩吧,看看为啥主轴这么晃

拧下夹头,三欧的,夹头没问题,还是主轴晃,继续拆开看是不是磨损了

6颗T10螺丝,论坛神器上

这个已经拆过三次了,轻车熟路。
一般大伙都是这样吧,至少到货要拆一次哈哈

电机尾部很脏,一开始是打火,后来是冒烟,唉

扭力环倒是第一次拆下来,好粗壮的弹簧

烙铁拆焊电机,卸掉动力总成,上次修电机也拆焊过一次

貌似预留3洞洞给电量指示灯

分离电机和减速齿轮箱,好脏,上次记得还清理过的

电机输出齿轮都被油泥糊满了

开启了宅男费纸模式,拿纸巾把上面擦干净,不然满手黑油没法拍照了

拆掉电机固定螺丝,齿轮下面还是很多油泥没擦掉

开始分离减速箱,看到里面真恶心,反正是金属齿轮

纸巾擦干净之后美多了

继续下面的拆解,第一级三粒齿轮,第二级5粒

取出来高低档调节环,里面有两根金属棍顶住最后一级齿轮,也是5粒,真特么良心

取下金属棍和挡片,看到扭力钢珠了,6枚

原来这个弹簧可以取下来,这面有个金属板怼在弹簧上

卸掉金属板,还有6粒钢珠,一共12粒,卡簧钳不在身边,输出轴是拆不开了,
摇晃了一下貌似挺松的,看来是磨损了,没必要折腾了,扔

扔之前尝试组装复原,装了三次才成功,第一次拆齿轮箱,还挺复杂

反正要扔了,把电机也拆开看看,换向器已经黑了

碳刷磨损过半,全是黑渣渣,脏死了

扔掉前来个合影,忘记说了,高低档切换开关里面有个弹簧,特别容易蹦飞了,要小心

结束了,哈哈,下次有9.9包邮我再掳一个送人

网友:
也弄了个19的,年前下单,还没有到

网友A:
去年儿童节时候,那折登是38块钱两个的。我买的两个还在吃灰中,这19的富格也正在放着吃灰,还有一个双速的捷弗利正在运输中。。。

网友B:
请问下 按下开关电钻全速 突然松开开关电机停转后面冒火花是不是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儿童节时候,那折登是38块钱两个的。我买的两个还在吃灰中,这19的富格也正在放着吃灰,还有一个双速的 ...

就是因为你们天天开车导致剁手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按下开关电钻全速 突然松开开关电机停转后面冒火花是不是正常现象? ...

这种是正常的,
我的是全程冒火冒烟

网友:
哈哈哈哈,我24买的捷弗利双速把29买的哲登单速也拆废了

网友C:
我都眼馋一个月了,还没发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 按下开关电钻全速 突然松开开关电机停转后面冒火花是不是正常现象? ...

——————正常

网友D:
偶也撸了一个,就是还没发货

网友E:
见到这样的钻,要理智。有一把足矣。多了浪费。需要了再买。哈哈哈 。高质量的也建议入一把。

网友F:
这电钻好像出了不少力了。看上去两档的做工还是比单档的强不少(特别是变速箱部分),楼主可以考虑拆个单档钻的电机换到双档钻上继续用,毕竟快速档钻眼时还是明显具有优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眼馋一个月了,还没发货

我是上个月下单,一直显示待揽收,催了一下客服,邮政换中通,两天就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偶也撸了一个,就是还没发货

试试催催客服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见到这样的钻,要理智。有一把足矣。多了浪费。需要了再买。哈哈哈 。高质量的也建议入一把。 ...

没错,确实要理智,加起来花了一百块,得到三把杂牌货,还不如买一把精品。所以果断报废第一把,再送出去一把,自己留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年儿童节时候,那折登是38块钱两个的。我买的两个还在吃灰中,这19的富格也正在放着吃灰,还有一个双速的 ...

多嘴问一句,掳这么多钻除了吃灰,不考虑送人或者卖掉么哈哈,我看咸鱼上还有加价卖瞎牌的,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钻好像出了不少力了。看上去两档的做工还是比单档的强不少(特别是变速箱部分),楼主可以考虑拆个单档 ...

是的,干完整个装修季才趴下,这个双速是赚回票价了,本来拆解前是有这个打算把新单速和旧双速合体的,拆完看到里面这么脏,也没有柴油清洗,换完也没有新的润滑脂,想想好像不值得花那么多功夫了,最主要是现在买双速只要29,十块钱差价才,懒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确实要理智,加起来花了一百块,得到三把杂牌货,还不如买一把精品。所以果断报废第一把,再送出去 ...

这样的钻一般都是电池先坏,如果自己能折腾电池那留一把早期的。早期的做工比现在的好。我有两把海鲜牌,一把是始祖,最开始的那批。质量杠杠的。另一个是29那个时候的。整体注塑不行,齿轮箱也由原来的白色尼龙变成黑色的塑料了。没咋用,一直吃灰呢。估计没有前边那把禁用。后来又入了一把博士。也是自配电池。用起来也杠杠的。充电钻还是得有自己折腾电池的决心。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嘴问一句,掳这么多钻除了吃灰,不考虑送人或者卖掉么哈哈,我看咸鱼上还有加价卖瞎牌的,醉了 ...

貌似小地方的快递都不便宜,又很难找得到快递点。再说家里还可以放得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你们天天开车导致剁手唉

还不是因为有红包,用了红包又特别划算,才一直不停地剁剁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