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洗衣机离合器只能换总成,不能换轴承吗?

楼主(2020-02-17):
洗衣机洗衣正常,脱水噪音大。

这玩意儿不好拆,看来只能换总成。

网友:
你可以换试试啊,能拆开的前提下。

网友:
你在问谁 问4s店吗

网友A:
可以换的,前提是你能买到水封

网友:
有的想拆只能用专业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的,前提是你能买到水封

还得要有换水封的工具和实力

网友:
这东西都是压力机压进去的,
个人很难换轴承, 做维修的量大的 有专用工具。

其实别纠结,一个总成100多,
换水封轴承得折腾半天,不如直接买一个。

成本来说已经省了人工成本了,材料成本得花呀。
换完再战三五年,100值了。

网友B:
我家的也是,也在计划着换轴承呢,看来也要换总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也是,也在计划着换轴承呢,看来也要换总成了

小天鹅春节期间开始脱水噪音大,wd40+机油+开水+扳手+锤子拆不下大螺丝,某宝工具据说也没用,准备放弃换新

网友:
好像是总成论坛上有人换过100到200元之间吧!

网友:
我以前试过换轴承,离合没换过,主要是没配件,轴承倒容易买,大约15年前吧,买过乐华的洗衣机3年就报废了,

网友:
油烟机脏了很多人都想自己洗,真正拆下来折腾够了就死翘翘去买个新的

网友:
拆开就彻底废了,不嫌噪音大就凑合用,嫌噪音大就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的也是,也在计划着换轴承呢,看来也要换总成了

看来这玩意儿坏的还挺多,轴承质量不行啊!我这台是荣事达的,用了7年吧!

网友:
当然可以换轴承,但你必须会换,并且这种情况下单换轴承还不行,防水的密封圈也要一起换,不然漏水轴承很快就又坏了

网友:
最近刚弄好家里的洗衣机,也是脱水噪音大,怀疑是离合器问题,打开才发现是排水牵引器底座断裂松动,脱水不能把棘爪完全拉开而打齿产生噪音,更换牵引器完事

网友:
买个拉马,再买个316不锈钢轴承,几种规格密封圈试试。

网友:
不是轴承不行,是水封漏水,然后,,,

网友:
跟我前今天拆的一样,修太麻烦,有离合器总成,100多元

网友:
别小看这玩意,本身就不是设计成让人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