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做工不错的微软鼠标 Microsoft Wireless Mouse 5000

楼主(2020-02-17):
这鼠标在正常使用时,定位很好,反应灵敏,遥控电视机旁边的主机播放,很方便。
因多次摔地上,已不能使用,并且年代久远,滚轮已磨损并脱胶了。
扔抽屉已一年多了吧,这几天逛了很久论坛,想着拿出来拆了看看。
大家看图吧。

网友A:
供电路不错,好像有SEPIC升降压,可以试试改成一节14500锂电池,加一节粘住的假电池占位器。

网友B:
芯片摔脱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路不错,好像有SEPIC升降压,可以试试改成一节14500锂电池,加一节粘住的假电池占位器。 ...

你看标签,2009年的货,滚轮橡胶压边的铁片都脱开了。我没能力修也不想折腾了。拆后就是扔垃圾筐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芯片摔脱焊了?

没看到明显的断裂,不过老东西又坏了,让它去了吧。

网友C:
用料还是比150元以为的要好些,现在罗技一些100左右的用料很省,集成度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料还是比150元以为的要好些,现在罗技一些100左右的用料很省,集成度高了 ...

我因微软的坏了,买了thinkPad 的蓝牙鼠标,都比不上,灵敏不够和受音箱磁力影响。因我蓝牙插机箱尾部,音箱在旁边。

网友(2020-11-23):
可以把接收器和鼠标里面的八角芯片留着

网友(2023-12-11):
我也有一个,准备做配件。

网友(2024-11-03):
2014.11 微软无线蓝影桌面3000键鼠套装
配的鼠标就是这型号 底是白的

滚轮卡卡的且脱皮烂了 好多年不用了

另1节电池也可以正常工作 减重啊
耗电大 我用的是充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