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解戴尔M4600,清灰,给显卡CPU涂散热硅脂

楼主(2020-02-17):
16年买的2手笔记本,用到现在只进行过简单清灰,还没处理过散热硅脂。
现在不能出门,自己动动手吧

先拆掉电池,电池早都坏了,这个笔记本买完不到一年,那家店铺就倒闭了
还好主板一直用到现在

这样的标记很好,螺丝不会上错

拆掉必须拆掉的螺丝,就可以拆掉硬盘,光驱等

拆掉固定后盖的螺丝,一推就拿掉后盖了

向上一推,后盖打开

拿掉后盖,下面是我后来安装的4g内存条,键盘下面还有2条2g的

这个开关是弹出硬盘的

弹出硬盘

拿下硬盘

拔下内存条

光驱,现在偶尔还用下刻录一些资料

拿下光驱

网卡

拿下网卡

拆下风扇

里面好多灰,清理

拆下键盘边条

拆下键盘

键盘背面

键盘下面还有2条内存条

拆掉内存条与盖板
显卡与CPU散热铜条

显卡的

CPU的

硅脂早已干涸,更换新的

然后安装,拆解的逆过程就不上图片了

完

网友:
不错,竟然用了INTEL的SSD

网友:
同款56g的ssd

网友:
我的笔记本声音也大了,懒得拆,刚才吹了吹,用硬刷子捅了几下

网友:
最喜欢戴尔这种移动工作站了,拆卸比灵越系列简单的多
可以升级的部件很多,显卡、CPU、网卡都可以换更好的,
内存条位很多,容量可以根据需要来加,而且光驱可以拆掉加硬盘、加个express扩展卡又可以多2-3个USB3.0接口
最关键的是这键盘,不是最恶心的那种C面一体的,维修的成本低很多啊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功耗和重量了,普遍这种机子续航都不是太好,而且比较重,外出携带不是太方便

网友:
不错,显卡也可以升级

网友:
一代神器,散热甩同期的W540几条街

网友:
我 也喜欢dell的笔记本

网友:
4内存,3minipcie,真厉害!

网友:
买的国产展示机8年了还不坏

网友A:
内存可以用3根?
还是老机可以方便拆拆
想到现在的机器卡扣的就蛋疼
有的连内存也是主板集成的
这以后坏了也就别修了

网友:
扩展能力好强大!

网友:
用料不错,要是采用无风扇匀热板散热更好,可以当迅雷快车等下载器超静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可以用3根?
还是老机可以方便拆拆
想到现在的机器卡扣的就蛋疼

4个内存插槽,好像是双通道,具体我也不懂。
我试过插两根就有要求,插AB就不开机报错,插AC就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当初可能是要和ThinkPad T竞争,T系列也是非常容易升级内存硬盘,很多部件都可以单独更换

不知道戴尔的TrackPoint 体验怎样

网友:
扩展能力好强大,便于用户DIY。

网友(2023-01-28):
请问该款笔记本电脑是否可以加装M2固态硬盘

网友:
请问该款笔记本电脑是否可以加装M2固态硬盘,因为我们买的是2手笔记本电脑所以想加装一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