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尼奥动力3.6V锂电螺丝批加装TP4056充电电路

楼主(2020-02-17):
多余的感慨就不多说了,关于这把螺刀,拆机帖详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713
这里说的是充电问题,原充电电路的功率特别慢,大约峰值5V0.4A,也就是2W左右,
充原配1300mah电池就得充老久,如果换成更大的电芯,那充电简直就是灾难,
看了下内部空间余量特别足,手里还有几块4056的小板,顺手就想改一下试试。

所需材料:
TP4056小板*1
废旧手机数据线*1
烙铁*1
锡丝*1
漆包线(非必须)*1
胶带或贴纸一小块
万用表或USB电流表*1

拆机,取出充电小板,
断开与开关保护板之间的连线,断开输入正极的两颗1R0电阻

取一小段数据线,抽出四根线芯,
取用红黑两线选取合适的长度与充电小板的正负极连接(这里焊错成绿色数据线了,最终结果会更正,不影响)

连接TP4056小板,连接18650电池,
测试充电电流,以免数据线太烂过不了1A电流(这里没达到1A是焊错成绿色线的缘故)
没有电流表可用万用表代替,就是稍微麻烦点

想要保留充电提示led的话,从4056上飞两根线连接到原充电小板上的led即可,
只用连接一颗就行了,连红的就是充电时常红充满熄灭,连绿的就是充电时熄灭充满常绿,推荐连接红led

4056连接开关小板,连接18650,
将TP4056卡在如下位置

整理线缆,用胶带或贴纸固定

装机,测试

——完

网友A:
第一个电动螺丝刀就是它,后来给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动螺丝刀就是它,后来给退了。

能退是好事,尼奥动力的东西说差倒也不差,就是配不上那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退是好事,尼奥动力的东西说差倒也不差,就是配不上那价

转速慢了,对我来说最低扭力也大

网友:
0.4A确实慢了点原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退是好事,尼奥动力的东西说差倒也不差,就是配不上那价

直接换个电机,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一说法是初级尼龙齿轮是降噪用的,不知正确与否,请知者解惑。

网友:
为这玩意折腾真没必要。

网友:
哎,我的这个机器竟然丢了。。。。

网友:
这机子挺好的呀,带扭力调节这一条就打败N多3.6V的螺丝批。

网友(2020-03-24):
这个不管充电与否红灯常亮是咋回事呀?

网友B:
大神看看这个板子是37T的,和你的不一样,现在我的是红灯常亮,就是不充电也亮,我也想改成你这样的,发现我的电路板和你的不一样,您给看看,哪俩是你拆掉的电阻,谢谢。最好能给标出来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看看这个板子是37T的,和你的不一样,现在我的是红灯常亮,就是不充电也亮,我也想改成你这样的,发现 ...

断开这仨就行,反正就是断开电池正极和microusb输入正极的所有连接线,如果你想要尾板的手电筒就在LED那儿再飞一根到合适的正电压点取电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开这仨就行,反正就是断开电池正极和microusb输入正极的所有连接线,如果你想要尾板的手电筒就在LED那 ...

把图上三个拆了么?拆完以后,这几个地方短接,然后引出一根线到外接充电板的IN+?

网友B:
拆完这三个,是不是三个红点的地方,连一起,接充电板的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断开这仨就行,反正就是断开电池正极和microusb输入正极的所有连接线,如果你想要尾板的手电筒就在LED那 ...

受教了,我的这个底下的充电指示灯,不充电也常亮,是什么原因?能指点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完这三个,是不是三个红点的地方,连一起,接充电板的IN+?

不用连一起,找个随便选一个点就行了,我连一起是本身就近方便而已,对,直接连充电板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我的这个底下的充电指示灯,不充电也常亮,是什么原因?能指点一下么? ...

不清楚,不过你可以用万用表找找哪条线路过来的电压,黑笔搭microusb的铁壳慢慢找就行,不过要改4056就没必要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清楚,不过你可以用万用表找找哪条线路过来的电压,黑笔搭microusb的铁壳慢慢找就行,不过要改4056就没 ...

,明白了,就是你就用了远来电路板的接口和灯,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