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苹果iPHONE6 SP拆机换电池

楼主(2020-02-17):
继续折腾~!
手机电池早就该换了,趁着现在不能出门,网购电池继续拆机。

给大家提个醒,未拆过封的苹果6SP防水胶沾的很紧,我用吹风机吹了好久才撬开。

开盖后,先小心掀开一点不要全部掀开以免弄断排线。小心拆下电池插座排线盖板,翘下电池排线。

小心拆下这5颗螺丝,位置不要弄错,因为螺丝长短不一样。

小心用镊子抽出电池下面的固定胶带

三条固定胶带抽出来,电池就可以拿下来了。电池更换后按上面的顺序再装回去就完成了。

网友A:
心灵手巧,记得擦指纹

网友:
楼主该刮胡子了。

网友:
胡子在哪?

网友B:
我的6s也是换的品胜的2200ma 6sp版品胜的貌似有3000多ma的吧

网友C:
那是眉毛,兄台,

网友:
我的小七现在85%,等过一阵子就换掉。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按照类似三洋3500低电压大容量平台曲线,再开发出4.2V断电可兼容苹果4.35V供电保护板。楼主的四通一达网购比我北京那方便,我那附近只有顺丰EMS邮政韵达,而且快递柜都被停用,家里没人三小时以上被寄回只能退货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眉毛,兄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灵手巧,记得擦指纹

没拆指纹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s也是换的品胜的2200ma 6sp版品胜的貌似有3000多ma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按照类似三洋3500低电压大容量平台曲线,再开发出4.2V断电可兼容苹果4.35V供电保护板。楼主的四 ...

我这边这次也是顺丰快递。

网友E:
没有清理和更换密封胶?

网友F:
不拆屏幕也能换,我看你图片里没有拆掉屏幕的5颗螺丝,但是有一张图屏幕全拆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清理和更换密封胶?

防水胶质量太差,我试了一下,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拆屏幕也能换,我看你图片里没有拆掉屏幕的5颗螺丝,但是有一张图屏幕全拆掉了 ...

不拆屏幕可以换,后来想着要发个帖子,所以我又把那5颗螺丝拆了。因为,那5颗螺丝不一样长,给兄弟们提醒用的。

网友:
MARK,下回换电池时用的着